capture内存泄漏问题

楼主(2025-03-24):
cadence orcad capture cis 17.4 运行一段时间后,电脑卡的要死,32G的内存被吃掉了17GB,不过打开了2个项目,每个项目也就40多页的原理图而已,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楼主:
简单测试了一下,只开一个原理图,过了一会,内存占用就平均每秒0.1~0.2MB的速度增加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安装了一个“电路精灵”引起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之前安装了一个“电路精灵”,造成的。卸载了就好了

网友:
原理图大会卡死,不停的转圈圈,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