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短路端子较多,修改主板后DRC多出几个DRC,如何快速找到DRC位置?

楼主(2025-03-25):
allegro PCB 短路端子较多造成板子drc都有几百了,DRC检查太难了,修改主板后DRC多出几个DRC,也不知道新增加的DRC 在哪里,有没有方法能快速找增加DRC的位置?

楼主:
    改了一下BRD就多了5个DRC ,不知道在哪里。如何快速能找到新的DRC.

网友:
    对比一下DRC数量,多出来5个是etch to pad的DRC,你在表格里定位一下坐标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公司 sop 問題.

    2.機乎99%的DRC都可以使用正確設定解掉, 也不用 DRC 忽略 或 DRC 隱藏. 除以新增DRC一 ...

    谢谢! 这是好的解决DRC多的思路。

网友:
    1、点坐标
2、tools-drc browser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言简意赅,字少,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