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拿到的只有设计文件没有库,如何将本地库提取到中心库来

楼主(2025-03-27):
mentor拿到的只有设计文件没有库,如何将本地库提取到中心库来,没找到方法,请大神来指点指点。

网友A:
设计文件指的是啥 原理图还是PCB?都可以导出ASCii文件然后在库管理软件里面导入。组成parts可能需要修改一下。

网友:
1、导出 file-EXPORT-DESIGN DATA  选择padstacks cells parts 从pcb中生成三个hkp
2、新建一个中心库,库中cell和part各新建一个子目录,再用中心库的library services导入pcb生成的hkp
注意:先导padst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文件指的是啥 原理图还是PCB?都可以导出ASCii文件然后在库管理软件里面导入。组成parts可能需要修改一 ...

设计文件有包含原理图和PCB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文件指的是啥 原理图还是PCB?都可以导出ASCii文件然后在库管理软件里面导入。组成parts可能需要修改一 ...

具体原理图的话导出选择哪个?ascii还是不是太清楚

网友:
EDIF Schematic,出来的界面里高级/基于符号而不是零件生成edif单元要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