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电流计算参数温升是什么?

楼主(2025-03-28):
孔电流计算参数温升是什么?是最大工作温度?

网友:
温升是影响PCB过孔载流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温升过高时,可能会导致过孔或电路板损坏,从而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主要是計算POWER電流, 在跨層因電流必須使用VIA時的數量, 又分多種塞孔類型規格, 這是最簡易的.

网友(点评):
多種塞孔類型規格, 包括VIA表面處理類型規格.

网友:
    这里温升表示过孔最大允许的温升。

    因为过孔通过的电流越大,过孔温度就会越高。所以你允许过孔温升越大,能通过的电流就越大。

比如你允许过孔温升为10度,可能通过1A电流这个过孔就上升10度了。
    如果你允许过孔温升为30度,可能通过3A电流这个过孔才能上升30度。

网友(点评):
不一定喔, 看塞孔類型和電鍍厚度. 不一定要加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