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

楼主(2025-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路图看着很复杂

网友:
    1、“采用Q1、Q5、Q16那几个所谓的电平转换隔离电路”你已经说了,电平转换
    2、结论上看,只能发,说明可能存在电流倒灌问题
    3、P2和P4 的第二脚并不是控制信号,而是电流检测引脚,用于检测P2和P4供电大小,猜测一下P2和P4是对外供电且P2和P4只能使能其中一个,通过检测电压判断电流
    4、不知道,可能是参考电平吧
    5、
6、是不是IIC或SPI无法排除,也可能由于MCU比较偏移导致无内置IIC接口从而GPIO模拟IIC或者串口的情况
而且你这原理图不全,灯板什么样也不知道,结论不能定死,一切都是猜测

网友:
    设计的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