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结合板

楼主(2025-03-31):
请教各位大佬:
   有个四层的软硬结合板,软板两层,软板上需要贴个连接器,因为我不想打孔,所以我想把这个连接器放到第三层,但是我设置了规则后这个连接器还是放不到第三层去,我试了其他器件都可以放,这是为什么?

网友(点评):
軟板有放零件處, 還是要有"補強板". 连接器放到第三层, 主要在於疊構設定處.

网友:
    一般都是硬板,或者软板
    结合在一起,还没有用过

楼主:
    嗯嗯,有钢片补强,但是这个器件始终放不到第三层去,因为软板连接的是硬板的三层和四层,如果放在top或者bottom层就只能打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有钢片补强,但是这个器件始终放不到第三层去,因为软板连接的是硬板的三层和四层,如果放在top或者b ...

说错了:
    软板连接的是硬板的二层和三层。

网友:
    candence给的参考设计指导

网友:


网友:
    由于焊接面不是同一物理层,直接在补强那一端放连接器,它的焊盘会默认在top面,连接信号就可能需要白白打几个孔。在补强那一端,把连接器的封装打散,试试能不能直接在第二层放连接器的焊盘,软件操作起来是有点烦的。另一种思路更便于生产,可以考虑不用2,3层做软板,用1,2或者3,4两层来做软板,信号不多的话,可以考虑TOP或者bottom单层走线,地线并行跟随也可以。

网友(点评):
嗯嗯,多谢建议

网友:
    17版本以上setup-zone-create创建软板区域,叠层修改下就可以把器件放到软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