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深圳南柯电子|显示屏EMC测试整改:一步步教你做电磁兼容性

楼主(2025-03-31):
在电子产品日益普及的今天,显示屏作为人机交互的重要界面,其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然而,在显示屏的生产和认证过程中,电磁兼容EMC)测试往往成为一道难关。EMC测试旨在评估设备在电磁环境中的正常工作能力及其对其他设备的电磁干扰程度,对于确保显示屏在复杂电磁环境中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圳南柯电子小编将探讨显示屏EMC测试整改的相关内容,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实用的指导和参考。
一、显示屏EMC测试整改的概述
EMC测试主要包含两大项:EMI(电磁干扰)和EMS(电磁抗干扰)。
1、EMI:主要测试产品对外界的电磁辐射和传导干扰,如RE(产品辐射发射)、CE(产品传导干扰)等;
EMS:测试产品对外部电磁干扰的抵抗能力,如ESD静电放电)、EFT(电快速脉冲群)等。显示屏在EMC测试中不合格,往往意味着其在电磁环境中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存在问题,需要进行整改。

二、显示屏EMC测试整改的步骤
1、定位问题根源
在收到EMC整改通知书后,首要任务是定位问题根源。这通常需要工程师结合测试数据和实际产品情况,分析干扰源所在及其相互干扰的途径和方式。定位问题根源的方法包括直觉判断、比较测试等。直觉判断依赖于工程师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而比较测试则通过对比不同测试条件下的数据来找出问题所在;
2、设计阶段预防措施
对于尚未生产的显示屏,可以在设计阶段就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EMC问题。这包括优化PCB布局布线、增加屏蔽措施、合理选择元器件等。例如,确保PCB有完整的地平面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在关键信号线上添加ESD保护器件;在敏感元件周围设置屏蔽罩等;
3、布线和布局优化
对于已经生产的显示屏,布线和布局优化是整改的重要手段。这包括将敏感元件远离可能接触ESD的部位,如按键、接口等;尽量缩短接地线长度以减少接地电阻和电感;在PCB上设置ESD保护区域以隔离敏感电路等。此外,还可以通过调整电缆走向和排列来减小不同类型的部件、电缆之间的相互影响;
4、滤波和缓冲
滤波和缓冲是减少电磁干扰的有效方法。在关键信号线上增加滤波电容可以吸收ESD脉冲;在信号线上串联小电阻可以限制ESD电流。此外,还可以采用LC滤波电路来提高滤波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滤波电容的选择应根据信号的频率和传输速率来确定;
5、屏蔽和接地
屏蔽是提高电子系统电磁兼容性能的重要措施之一。对于显示屏而言,可以在关键电路上安装金属屏蔽罩来减少ESD的直接影响。同时,确保屏蔽罩、导电涂层和金属外壳有良好的接地连接可以形成低阻抗的ESD泄放路径。此外,还可以采用多层屏蔽结构来提高屏蔽效果;
6、接口和按键保护
显示屏的输入输出接口和按键是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的部位。因此,在接口处增加ESD保护器件如TVS二极管可以有效减少静电放电对显示屏的干扰。同时,对按键进行适当的屏蔽和接地设计也可以提高显示屏的抗干扰能力;
7、电源和地线处理
电源和地线处理是显示屏EMC整改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使用隔离变压器将电源部分与信号部分隔离开可以减少ESD通过电源传导的可能性。在电源输入处增加共模扼流圈和滤波电容也可以减少ESD通过电源线传导的可能性。此外,还应确保电源线和地线的布局合理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电磁干扰;
8、产品测试和验证
在完成上述整改措施后,需要对显示屏进行再次测试以验证整改效果。这包括使用ESD枪进行模拟测试以找出薄弱点并进行进一步的整改;在不同环境下进行反复ESD测试以确保显示屏在各种电磁环境中都能正常工作。
三、显示屏EMC测试整改的案例
以某液晶显示屏模块电源单板为例,该产品在进行±4KV电快速脉冲群(EFT)测试时出现画面显示黑屏但背光和声音输出正常的现象。经过技术支援工程师的现场确认和分析,发现是液晶屏时序控制电路板受到EFT脉冲干扰导致AVDD电压输出异常。针对这一问题,工程师采取了调整系统内部布线方式使天线远离FFC线缆、将FFC线缆由非屏蔽线缆改为屏蔽线缆等整改措施。经过反复测试验证后,显示屏成功通过了EFT测试并实现了量产化。

综上所述,显示屏EMC测试整改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过程,需要工程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定位问题根源、采取设计阶段预防措施、优化布线和布局、增加滤波和缓冲、加强屏蔽和接地、保护接口和按键、处理电源和地线以及进行产品测试和验证等步骤,可以有效提高显示屏的电磁兼容性能并确保其在复杂电磁环境中的稳定运行。

网友:
EMC测试都有哪些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