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5-04-01):
    这个元器件是用在视频信号隔离器上面的,请问这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
    用在视频隔离器,可能是信号变压器

网友:
    點個環香拜佛吧!

网友:
    躺平會不會舒服些?

网友:
    有点像绕变压器的

    圖片貌似是變壓器繞線座,但樓主說它是顆器件,小弟姑且相信它裡面是有東西的,而且引腳看起來的確也有繞線。^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