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的红油怎么做?

楼主(2025-04-01):
    下面这个图,只在底层走线处覆盖了红油,别的地方都没盖油,这在AD软件上怎么设置才能做到?

网友:
    做PCB的时候,给板厂说一下就可以

网友:
    这不是你担心的问题,你告诉PCB厂家就行。

网友:
和绿油一样 ,用线路  做负片 就行了
    但是这样效果 并不号 ,导线覆盖不完整 容易  露铜 ,长期是要 防潮和 抗腐蚀 效果也不好, 最好还是 全版 正常 盖红油

网友:
    大概说一下思路,相当于在solder层开一个不规则的Region。可以容易联想到Create Region form selected primitives命令,问题变成这个selected primitives是如何产生。假设图片所在的线路是Top层。
    首先在规则中设Clearance为4mil(或0.1mm)(考虑到阻焊印刷误差大概是0.1mm左右,这个值可以适当大一点,例如0.15mm-0.2mm稳妥),然后整板铺铜,选择Solid,网络随意,不勾选Remove lslands Less than和
    Remove Necks Less Than,选择Don't Pour Over Same Net Object,然后导出dxf,将Top层和板框层导出。在autocad中将不相关的东西删掉,并进行处理,此处略,最后得到一个或多个封闭区域。最后,在AD导入,用Create Region form selected primitives,将图形放到top solder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