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数据库如何禁止摆放停产器件?

楼主(2025-04-02):
    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让停产的器件显示红色,并且禁止摆放?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论坛里有个TCL脚本只能让停产器件显示红色,但是无法禁止摆放停产的器件,效果如图

网友(2025-05-24):
    手动编辑一下CIS库,我们的做法是,把Excel中停产的器件的原理图库名字改掉,放置的时候就会变红并且放不下来

网友:
    ai,豆包,让他用tcl给你编一个脚本。判断条件你给准。
    别问我为啥知道,问就是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2025-08-31):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个TCL脚本只能让停产器件显示红色,但是无法禁止摆放停产的器件,效果如图

    哪儿的TCL原帖,看看呢

网友:
    到B站去看看这个视频,里面有
    1,特殊器件颜色标记。
2,特殊器件禁止放置。
3,特殊器件可放置,但是弹警告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