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高速采样与STM32的通信问题

楼主(2025-04-03):
    使用ADS1675进行高速ADC采样,数据传输为LVDS信号。目标是至少2M/16bit的采样率。
mcu使用STM32H743系列。
LVDS信号与STM32如何进行通信?未接触过LVDS信号,求大神指点方案。

如果使用MAX9218,将LVDS信号转为并行口,这种方案可行吗,如果这样的话,ADS1675的CLK使用什么?
    如果使用SN65LVDS32DR等,输出能否直接连接到STM32的IO口,是否可行?

    ST STM32H743VI.pdf

    TI ADS1675.pdf

    ADI MAX9218.pdf

    TI SN65LVDS32.pdf

网友A:
    通信协议与实现路径
信号连接:LVDS差分对需直接连接至STM32的LVDS输入引脚,注意阻抗匹配和信号完整性。
时钟与同步:ADS1675需提供同步时钟信号,STM32需配置时钟源以匹配数据速率。
    数据解析:STM32需通过LVDS接收模块解码数据,可能需配置帧结构、位顺序等参数。

楼主:
    1、这个系列的STM32无自带的LVDS引脚

网友:
    DMA传输优化
    STM32H743支持多通道DMA控制器,可配置DMA传输以减少CPU负载,提升数据吞吐量。
    需规划内存缓冲区以存储采样数据,避免数据丢失或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与实现路径
    信号连接:LVDS差分对需直接连接至STM32的LVDS输入引脚,注意阻抗匹配和信号完整性。
    ...

    接口:这个系列的STM32无自带的LVDS引脚,将一对LVDS电平数据线转换为单端信号连接到STM32?时钟:ADS1675的masterCLK外接晶振吗
    数据解析:如果LVDS电平转换为CMOS电平,一个单端信号使用GPIO口是否能读取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口:这个系列的STM32无自带的LVDS引脚,将一对LVDS电平数据线转换为单端信号连接到STM32?时钟:ADS167 ...

    去问下你们软件。你这样搞不仅把自己坑了。也可能把你们软件带沟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问下你们软件。你这样搞不仅把自己坑了。也可能把你们软件带沟里

    要用FPG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FPGA吗

    1. 这个mcu的处理能力多少,能不能搞定这个速率的AD。2. lvds转并口后io速率多少。mcu的IO能不能搞定?一般mcu的io估计不超过几十K。

    3. 就算硬件理论可以。这种估计没有现成的demo,所有的逻辑控制,数据处理都需要软件独立完成。你们软件能搞定吗?
4. 搞清楚自己团队的能力边界。是应用工程师还是设计工程师。

网友:
看错了132213

网友C:
    方便詢問一下,

    • 只需要一個通道嗎
    • 資料需不需要 MCU 做處理?還是只要後送到電腦端去處理?

    狗弟感覺,您就是我老闆偽裝在這個論壇來詢問的。

    兩個月前才叫我把市面上多家資料擷取Data A
    cquisition)產品架構分析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问下你们软件。你这样搞不仅把自己坑了。也可能把你们软件带沟里

我們軟賤連 RTOS 都不會,但拍胸跟老闆說,他用迴圈Loop)就能搞定!

网友D:
    个人想法是使用FPGA+ARM的异构会舒服的多;单纯使用mcu(部分mcu有lvds接口)获取了AD的信号,获取了然后嫩用它弄个微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想法是使用FPGA+ARM的异构会舒服的多;单纯使用mcu(部分mcu有lvds接口)获取了AD的信号,获取了然后嫩 ...

那么复杂,想想我都不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想法是使用FPGA+ARM的异构会舒服的多;单纯使用mcu(部分mcu有lvds接口)获取了AD的信号,获取了然后嫩 ...

不全是。我没记错,st的这个料是arm核。但是性能是否足够不好说

网友:
    利用STM32的S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詢問一下,

只需要一个通道,采集到的电压值会通过MCU做一些处理,比如按大小归类统计。选用了双核的ARM。

网友(点评):
哈哈哈,狗哥,肯定在项目中期经常遇到无理的要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需要一个通道,采集到的电压值会通过MCU做一些处理,比如按大小归类统计。选用了双核的ARM。

如果你只需要一個通道的話,不考慮就用單片機裡面的 ADC 嗎?

    STM32H743VI - High-performance and DSP with DP-FPU, Arm Cortex-M7 MCU with 2MBytes of Flash memory, 1MB RAM, 480 MHz CPU, Art Accelerator, L1 cache,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large set of peripherals - STMicroelectronic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一个通道,采集到的电压值会通过MCU做一些处理,比如按大小归类统计。选用了双核的ARM。
    选用了双核的ARM。

STM32H743單核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一个通道,采集到的电压值会通过MCU做一些处理,比如按大小归类统计。选用了双核的ARM。

    設計要預留空間,以防項目經理或客戶的需索無度。

常接到需求書寫,單片機只要擷取資料,數據透過乙太網路往後送就可以,其它的事都交給電腦處理。

計畫做到一半就會有人說:

    • 你能不能用 UART 拉個 RS-485 出來,當備用通訊通道?
    • 可以不可以預留 10 個 GPIO 作為未來其它控制用途?
    • 我需要數個 I2C 接口接傳感器。
    • 能接個顯示屏,這樣方便知道裝置狀態嗎?
    • 麻煩加幾個按鍵能進行人工設定。
      ......
      .....
      ....
...
      ..
.

    你老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H743 是單核系列

写错了,应该是745

    來人啊~給我拖出去...腳底按摩一下!^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需要一個通道的話,不考慮就用單片機裡面的 ADC 嗎?

STM32H743VI - High-performance and DS ...

是的,用单片机的ADC更合适。现在是这样做的。
    那个方案就是想了,感觉不好实现,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单片机的ADC更合适。现在是这样做的。
    那个方案就是想了,感觉不好实现,放弃了。

    这有点尴尬了。都用到那么高级的adc了,难道不应该是很牛逼的应用吗?结果居然回过头来发现用MCU自带的adc就能搞定。这个点子是哪个聪明蛋提的?

    經龍老大這麼質疑,該聰明蛋已被煎成荷包蛋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