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 安装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5-04-03):
    17.4软件和补丁都安装了,但是打开软件就报错,

楼主:
    我贴的图找不到了呢

网友:
    you po jie ma ?

楼主:
    破解过啦,能新建文件,画板框都能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解过啦,能新建文件,画板框都能操作

打开软件就报错,但是能画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就报错,但是能画板框?

对,软件能正常打开,基本操作都没问题。但是软件打开就有问题。如下图。然后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什么选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就报错,但是能画板框?

    对,板框能画,基本操作也可以。但是就是开软件就报错,就是说database的问题;然后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下面没选项,说是selected category has no contents at this level。我现在贴不了图

网友B(2025-09-08):
    我在allegro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allegro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我的问题我自己最后找到了,是因为公司有加密软件,把有些东西加密了。让把加密策略改了,现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