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材质 双面板 喷锡工艺 铜厚1盎司 过孔大小外径0.6mm内径0.3mm 单个过孔能过...

楼主(2025-04-03):
FR4材质  双面板 喷锡工艺  铜厚1盎司  过孔大小外径0.6mm内径0.3mm  单个过孔能过多大的电流?

网友:
材质:FR4(常见PCB基材,耐热性较好)
工艺:双面板 + 喷锡(影响散热但计算中已考虑)
铜厚:1盎司(35μm,决定导电截面积)
过孔尺寸:外径0.6mm / 内径0.3mm(环形截面积)

网友:
这个好像有问题,这个能量跟时间应该有关系,直接拿热容去算的话,还得考虑电流通过持续时间吧?

网友:
    温深那些都常规的话应该一个过孔可以过1.3A最多1.5A保险

网友:
    很有实战价值的资料,详尽深度的内容,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