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为什么PCBA板要设计工艺边吗?

楼主(2025-04-03):
    PCBA设计师们在设计线路板的时候,往往会预留工艺边。这么做得到原因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设计工艺边有什么好处吗?
下面就由PCBA厂商_安徽英特丽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PCBA为什么要设计工艺边?

CBA工艺边也叫工作边,是为了SMT加工时留出轨道传输位置、放置拼版Mark点而设置的长条形空白板边。

CBA最终是要进行SMT贴片加工的,PCBA在SMT产线上是通过导轨传送的,因此,必须留出一对禁布元件的边作为传送边。通常将PCBA或拼板后大板的两条长边作为其传送边。

  在PCBA板生产工艺流程中,工艺边的预留对于后续的SMT贴片加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工艺边就是为了辅助SMT贴片、DIP插件、焊接走板而在PCBA板两边或者四边增加的部分。

      因为SMT贴片机轨道是用来夹住PCBA板并流过贴片机的,太过于靠近轨道边的电子元器件在被SMT贴片机吸嘴吸取并贴装到PCBA板上时,容易发生撞件现象,无法完成生产。

  因此必须预留一定的工艺边,能够很好的解决PCBA在SMT贴片时遇到的这些问题。同样地,预留工艺边也适用于一些插件元器件,在经过波峰焊时防止类似现象发生。工艺边本不属于PCBA板的一部分,在PCBA加工完成后可以去除掉。

  另外在完成贴片加工后去除PCBA生产工艺边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保证工艺边平整,去除PCBAA板工艺边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V-cut分板机、铣割分板机和手动去工艺边。如单纯以品质观点来看,铣割分板机效果最好;V-cut分板机价格要便宜许多,通过刀片沿着PCBAA V型槽进行切割,但只能直线切割。

      而手动去工艺边通过手折断或者使用尖嘴钳等工具进行分割,具有成本低廉和使用方便容易等优点,但容易产生应力对元器件造成伤害。

(更多关于PCBA相关知识,可关注安徽英特丽电子进行了解)

网友:
    工艺边设计要点
    宽度:通常为3-10mm,常见为5mm,需根据设备导轨宽度和元器件布局确定。
位置:一般设置在PCB长边或两侧,避开元器件密集区。
    标记:工艺边上的Mark点需清晰、准确,便于设备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