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oncept-HDL原理图图纸页名称不能修改名称

楼主(2025-04-05):
cadence concept-HDL原理图图纸页名称右键菜单的Edit page name是灰色的,不能修改名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当前图纸页被设置为只读模式(Read-Only),则无法修改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当前图纸页被设置为只读模式(Read-Only),则无法修改其名称。

就是刚新建的图纸页面,不能更改图纸页的名称

网友B:
    你得先去Tools - Options, 找到Design Navigation,里面有个property on page border for page name,随便填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去Tools - Options, 找到Design Navigation,里面有个property on page border for page name,随便 ...

谢谢大虾的解答,可以编辑修改图纸页名称了,谢谢
    好多Cadence Concept-HD的教程及官方教程都没有讲到这原理图页的更改名称。
    但我打开别人的原理图,没有像您所解答的操作前,它的原理图页是可以更改名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虾的解答,可以编辑修改图纸页名称了,谢谢
    好多Cadence Concept-HD的教程及官方教程都没有讲到这 ...

查实了一下,之前打开别人的原理图,原理图页能编辑图纸页面名称,确实在Tools>Options>Design Navigation的对话框有设置。
    见图片红色框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实了一下,之前打开别人的原理图,原理图页能编辑图纸页面名称,确实在Tools>Options>Design Navigatio ...

有可能是他们手动加过了。

如果他们新建的就能直接改,那就是在预设里面设置过了。

    cpm文件里面START_CONCEPTHDL下面会有PAGE_NAME_PROP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他们手动加过了。

如果他们新建的就能直接改,那就是在预设里面设置过了。

    谢谢分享。
    用记事本打开.cpm文件,确实有设置。
    应该是.cpm文件保存了这个设置及其它在软件里的设置参数。
当然,如果知道文本内容,也可以通过编辑.cpm文件后保存。

网友:
    受教了。感谢db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