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可制造性问题

楼主(2025-04-06):
请问插件器件(顶层)离贴片器件焊盘(底层)最近的可SMT距离是多少mm?

网友:
    看你板子过不过波峰焊,不过就按正常的规则就行,过的话需要和贴片厂确定

网友:
    过波峰焊一般是3MM以上

网友:
    常规2.5-3MM都可以了。

网友:
    一般手工2.5mm,波峰焊4-5mm左右,要看用什么材料做格挡,超薄合金材料可以做到2.5-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