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 Variants (变种BOM)怎么替换不同类型的元器件

楼主(2025-04-07):
    各位大佬请教下,Bom Variants中怎么替换成不同类型的元器件,比方说:R1位置在另一个BOM中希望换成一个电感,怎么替换?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中途换器件很麻烦

网友A:
    在group中建立两个分组,将你要换的那个器件,分别在分组中link好。
    然后将两个分组赋给你两个不同的BO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roup中建立两个分组,将你要换的那个器件,分别在分组中link好。
    然后将两个分组赋给你两个不同的BOM就 ...

    请帮忙截图说明一下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