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MOS管是否处于开关饱和状态?有哪些简单的办法可以量测出来

楼主(2025-04-07):
怎么判断MOS管是否处于开关饱和状态?有哪些简单的办法可以量测出来

网友A:
MOSFET 工作在飽和區Saturation Region的條件是:

VDS VGSVth

其中:
  • VDS:漏極對源極的電壓
  • VGS:閘極對源極的電壓
  • Vth:MOSFET 的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

反对!: 5.0
反对!: 5

网友:
暗蝦密On-Semiconductor)的文檔!

原文

MOSFET saturation mode is defined as operation with high VDS, specifically where VDS > (VGSVt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FET 工作在飽和區(Saturation Region)的條件是:

V ≥ V − V

涨知识了。工作中mos关注的手册手册上的4.5V,10V的内阻。信号mos还看个2.5V
按这个说法,gs给10V,d没有电压不算导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涨知识了。工作中mos关注的手册手册上的4.5V,10V的内阻。信号mos还看个2.5V
按这个说法,gs给10V,d没 ...

    通肯定是通的,题主不是点名饱和区了嘛,那就涉及mos的输出特性曲线了,Vgs只是让反型层达到最大,此时流通能力达到最大,但是流通电流Ids的大小会受到Vds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肯定是通的,题主不是点名饱和区了嘛,那就涉及mos的输出特性曲线了,Vgs只是让反型层达到最大,此时流 ...

我的意思是实际工作中量gs电压就好了,4.5V已经基本是饱和导通。
    以nmos常规应用low side为例,导通后d和s都是gnd,没有电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实际工作中量gs电压就好了,4.5V已经基本是饱和导通。
以nmos常规应用low side为例,导通后d ...

你有没有想过 有的电路 就是 不能让NMOS完全导通。就是要让他工作在线性区域。
比如电子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实际工作中量gs电压就好了,4.5V已经基本是饱和导通。
以nmos常规应用low side为例,导通后d ...

    MOSFET 的很多特性是藉由 Source Meter 量測的,或稱為 SMUSource Meter Unit)。

了解這些參數是怎麼量測的,就能解開大家的疑惑。

狗弟收藏的這篇文章,能算是珍品!

    1KW-60515-0 PowerSupply Design Poster.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蝦密(On-Semiconductor)的文檔!

原文

暗蝦密On-Semiconductor)文檔裡面的這張圖,也是很不錯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OSFET 的很多特性是藉由 Source Meter 量測的,或稱為 SMU(Source Meter Unit)。

了解這些參數是怎 ...

好漂亮的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 工作在飽和區(Saturation Region)的條件是:

V ≥ V − V

    点成反对了。。。

    你儘量反對,人工智能和美帝大廠說的,又不是我講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 工作在飽和區(Saturation Region)的條件是:

    V ≥ V − V

    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  就是没饱和咯

    你問我定義、我就回你定義;想幹什麼、你也從未說過。MOS 管的飽和區和線性區,分別有不同的特性及作用。^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的畫面!

这些理论东西容易误导人,特别是对于现在教育系统培训出来的做题家们。
    实际上看gs电压简单粗暴。你提供的这些图片都是4.5V进入饱和导通

    以後哥就叫「暴龍」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想过 有的电路 就是 不能让NMOS完全导通。就是要让他工作在线性区域。
    比如电子负载

    我其实也是这个意思,饱和区和放大区实际上两个不同的应用场景,只是我们在应用mos管大多数情景都是应用mos工作在饱和区的特性

网友(2025-05-15):
    哈士奇是一種連主人都咬的爛狗

网友:
    个人理解,量测NMOS的话,可以先给GS两端一个阈值范围内的电压。如果DS两端有电压,测量DS间的压降,看压降是否为0。如果DS没电压,测量DS间的电阻是否约等于Rds(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实际工作中量gs电压就好了,4.5V已经基本是饱和导通。
    以nmos常规应用low side为例,导通后d ...

    Vgs > Vth后,Vds < Vgs - Vth 是线性区,Vds ≥ Vgs - Vth才是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