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修改env文件不生效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4-08):
在env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些快捷键,之前修改是有效的,现在怎么改都不生效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怎么修改,都始终保持着之前的设定。
例如,之前设定的交换器件的快捷键是数字6,现在修改为了F9,重启PCB(包括重启电脑)后命令依然是6,按F9无效。
在text文件夹(pcb--text)和pcbenv文件夹(SPB_Data-- pcbenv)下都修改了,没有效果,

请教大神,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F9是不是被占用了

网友A:
    看看HOME环境变量是不是被什么程序改了,比如第三方的套件。

网友:
    要不就被占用,要不就是环境变量位置是不是变了,不然应该不至于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HOME环境变量是不是被什么程序改了,比如第三方的套件。

看了下HOME环境变量没有问题。

网友A:
    1、确定env是否是在H盘这个路径/pcbenv下面修改的
2、确定你的快捷键是不是在env里写在了这行之前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3、确定allegro.ilinit(不止一个,最好读取一下skill getSkillPath,把所有路径都过一遍)里面是不是有skill程序覆盖了你的快捷键。

    调试建议
    allegro.ilinit里面分段加载,或者什么也不加载,看是否env就生效了,然后用排除法。

还是不行就去找高手远程给你看吧。文字描述再多不如亲自看一眼。

网友B:
    路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定env是否是在H盘这个路径/pcbenv下面修改的
    2、确定你的快捷键是不是在env里写在了这行之前
## Use ...

感谢您的回复!
    1.  env文件在两个路径下都有,一个是在text文件夹内,一个是在pcbenv文件夹内,这两个文件夹内的快捷键部分的设定都是一样的,以往也都是这么设定的,没出过问题。
    2.  在env文件内搜索相关字符,未找到User Preferences section,但位置应该是对的,因为同样的env文件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是没有问题的。
    3.  没有操作过allegro.ilinit,需要学习下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对不对

    环境变量吗?其它电脑也是相同的路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