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基板和铝基板,铜基板可以双面、多层,铝基板就只能做单面板?如果LED驱动板用的...

楼主(2025-04-08):
铜基板和铝基板,铜基板可以双面、多层,铝基板就只能做单面板?如果LED驱动板用的是铝基板,单面板走不了线,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单层走完,地可以打孔

网友:
铝基板在常规应用中多为单面板,但技术发展,多层铝基板已成为可能。多层铝基板通过在铝基材上叠加多层绝缘层和导电层,实现复杂电路的布局。其关键技术包括:

高导热绝缘层:确保多层结构间的热传导效率;
微孔技术:实现层间电气互连;
高精度压合:保证多层结构的平整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