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版本和16.6或者17.2版本如何互转?

楼主(2025-04-09):
    如题,2几版本和16或者17版本有什么区别?他们之间怎么转换?用24版本打开16版本的让我DB,怎么操作?16版本的DB一下直接用24版本的打开就行么?

网友A:
    我公司一直用的是16.6,不需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一直用的是16.6,不需要转换

    我们这垃圾,啥都管!

网友:
    区别:
没用过24.1不评价,基本就是功能的更新,会多一些比较实用、花哨、UI更新的功能。17.2相比16.6比如背钻的优化,pad editor优化、UI优化等等。

    转化:
1、低转高,如果版本差别不大,比如直接用17.2打开16.6保存后自动转化。版本跨度太大的话,需要用到db doctor。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db doctor,开始菜单里自己找。需要转哪个版本就用哪个版本的db doctor。
2、高转低,17.2转16.6,官方不自带转化,需要一些第三方工具,比如老吴提取的,比如别人自己写的skill。24.1没用过不评价。或许可以在File菜单里找找,有没有export - downrev相关的。比如17.4自带的就可以直接降为17.2

操作:
    从开始菜单里找到对应版本的db doctor后,input design选择旧版本的文件,output design选择另存的新版本的文件,不选会同名保存。点check没报错的话就完事了。

网友B:
    24.1能直接转17.4,17.4能降版本到17.2,不支持降版本到16.6,我有个插件能从17.X到16.X。
    低转高,比如16.6的文件直接用24.1的DB check完了就能用24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1能直接转17.4,17.4能降版本到17.2,不支持降版本到16.6,我有个插件能从17.X到16.X。
    低转高,比如16.6的文件直接用24.1的DB check完了就能用24打开了

大佬,求插件呀!!
我用24.1版本的降版本到17.4,然后再用老吴的降版本的,从17.4降到16.6的时候,报错,降不成功!
大佬,求插件????????邮箱4937082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