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17.4 APD中一键设置GDS格式的skill

楼主(2025-04-10):
    请问有没有在allegro17.4 APD中一键设置GDS格式的skill

网友:
    streamOut(outputFile layers unit precision)

网友A:
    outputFile:GDS文件路径。
    layers:需要导出的层列表。
    unit:单位(如1000表示1um)。
    precision:精度(如100表示0.01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File:GDS文件路径。
    layers:需要导出的层列表。
    unit:单位(如1000表示1um)。

    不是导出设置,是用skill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