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 PCBlayout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5-04-10):
altium Designer19 PCBlayout的几个问题

1.B+电源的铺铜内能不能有其他网络的过孔?

2.铺铜轮廓要依据板框轮廓来更美观,我是用任意角度描出来的不规则板框轮廓,很多弧度画不出来板框的轮廓,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shift+空格不断的更换走线模式好像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依据板框轮廓

3.这些铺铜的边边角角  怎么搞掉,使得美观,除了放置铺铜挖空外,有哪些更好的办法

网友A:
    1.B+电源的铺铜内能不能有其他网络的过孔?
    当然可以,但要尽量保持铺铜的完整性。间距要留够。
    2.铺铜轮廓要依据板框轮廓来更美观,我是用任意角度描出来的不规则板框轮廓,很多弧度画不出来板框的轮廓,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shift+空格不断的更换走线模式好像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依据板框轮廓,
    有“根据当前图形生成”的功能,先选择外形,然后 T V G 试试, 一直有建议你多看看基础文档的
查看快捷键:在Altium Design右下角有个菜单Help快捷方式,把它打开拉到侧边栏,可以锁定,这样在设计中是实时更新的,用几次就熟悉了。
3.这些铺铜的边边角角  怎么搞掉,使得美观,除了放置铺铜挖空外,有哪些更好的办法 合理的间距

网友:
    3、可以编辑修改覆铜形状解决,就是麻烦而已。

网友B:
    二楼正解,关于第三点,不建议铺设动态铜皮(后期优化太麻烦),建议铺设静态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关于第三点,不建议铺设动态铜皮(后期优化太麻烦),建议铺设静态铜皮

静态就是多边形铜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电源的铺铜内能不能有其他网络的过孔?
    当然可以,但要尽量保持铺铜的完整性。间距要留够。
2.铺铜轮 ...

    非常感谢回复  谢谢 你说的TVG快捷键是把板框轮廓生成铺铜轮廓?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谢谢 你说的TVG快捷键是把板框轮廓生成铺铜轮廓?

全选边框用TVG快捷键生成覆铜。
3、也是一样,移动元件位置消除覆铜尖角。或者用机械成画出覆铜形状,用TVG快捷键生成覆铜。只要不怕麻烦,也可也画多个覆铜,然后生成一个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