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oncept HDL左侧浏览器面搞乱了如何恢复默认状态

楼主(2025-04-10):
cadence concept HDL左侧浏览器面搞乱了如何恢复默认状态?

网友A:
    你简直就是神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简直就是神操作,

    不小心把默认的动了,不知道如何恢复到默认状态

网友B:
    拖动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拖动就可以吧。

    尝试过,不行

网友B:
    我的可以呀。拖动后放掉,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呀。拖动后放掉,多试几次。

达不到原来默认的效果

网友C:
    注册表删除以下项试试。(记得备份一下再删)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adence Design Systems\ConceptHDL_1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册表删除以下项试试。(记得备份一下再删)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adence Design Systems\Concep ...

    谢谢分享!不会操作注册表,怕删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不会操作注册表,怕删错了

简单!

打开注册表:
按windows+R,输入regedit

备份这一项注册表:
1、在菜单栏下面的地址处复制刚才那一串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adence Design Systems\ConceptHDL_172
再按回车,能实现跳转。
2、点击ConceptHDL_172,右键,导出,随便取个名,保存,就备份好了,保存后的文件后缀是reg。

    删除这一项注册表:
    在上面提到的ConceptHDL_172处,右键删除。

恢复这一项注册表:
    如遇到什么问题,在上面提到的保存的reg文件,直接双击就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

    打开注册表:

给力!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的是16.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