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跟随器反相输入端对地接电阻

楼主(2025-04-11):
    如图,是一个外国厂网站提供的产品等效仿真模型,随意下载,可以看到图中的的跟随器反相端对地接了一个1K电阻,干了这么多年,头一次见这么接法,不知是什么目的,各位见过吗?另外不得不提一下,老外到底是心大单纯还是对自身实力抑或知识产权有十足的自信,能把自家产品的原理图都几乎毫无保留的公开,好像并不担心有竞争对手抄袭或者借鉴。相比国内,一些厂家连说明书都不乐意给你,遑论技术细节了,是文化差异?是技术差距?

    跟樓主說聲抱歉,分析結果是上了很多網站,看大家的討論整理出來的。除了咱師傅的教誨之外,其它部份都無法給您明確出處。^_^
    師傅以前都會說,You ask me down!(你問倒我了!)。晚上再去煩他一次!^_^

网友:
    你也说了,这是仿真模型。哪里来的技术细节

网友:
    我可以幫忙亂嗎?

    還有人問這個!

网友A:
    請教樓主一個問題:這個運放緩衝Buffer)電路的輸出,是接什麼東西?

网友:
    這個圖貌似野樓梯失敗死LTspice)仿真圖,有原始檔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樓主一個問題:這個運放緩衝(Buffer)電路的輸出,是接什麼東西?

    感谢狗老师回复,这个电路是核探测器信号处理的核电子学电路,跟随器前是电荷放大器的输出,接一个极零相消,然后就是跟随器,跟随器后是Sallen-Key滤波器,把探测器输出的指数型信号整形到高斯型。附件是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樓主一個問題:這個運放緩衝(Buffer)電路的輸出,是接什麼東西?

把这个电阻理解成运放输出对地是不是比反相端对地更好解释?

    感謝樓主無私地提供原理圖出處,由於您的協助、我想眾會員提供的分析,應該有九成的正確性了。^_^
    這個我有想到,電阻往前挪就是輸出下拉。但終歸要看後面是接啥東西,所以需要原圖解析!^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狗老师回复,这个电路是核探测器信号处理的核电子学电路,跟随器前是电荷放大器的输出,接一个极零相 ...

經樓主提點,這個網站我也找到了,原廠是提供數個模擬檔案沒錯。

    Product documents – Cremat Inc

網路上是找到幾個講法,但都沒有實例。

    師傅有提供一些觀點,但也是需要實例證明。

他說,如果有原檔案的話,可以跑一下模擬看看。但我自己也不確定,能否從模擬中看出差異。

    軍機處安裝軟件需要向資安室申請,我只能回家試試了!

恕小弟先試一下檔案!

网友(点评):
军机处准许你不用向资料室申请,这次特批,你快试试,告诉结果 。

网友:
    军机处准许你不用向资料室申请,这次特批,你快试试,告诉结果 。

6940 童鞋:
    軍機處、不是軍妓處,不是你講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經樓主提點,這個網站我也找到了,原廠是提供數個模擬檔案沒錯。

Product documents – Cremat Inc

    果然优秀,by the way,幕后还有大佬?

    黑社會背後都有老大的!>_<|||

网友A:
    分析結果 - 趴特萬
    原廠的電路圖有很大的幫助,先給樓主看前天晚上咱師傅的講法。

    • 放大器輸入端會有微小的偏置電流Bias Current),另一個輸入端既然是 1.2KΩ 落地,理論上 R5 也應該是 1.2KΩ 落地,以減少輸入兩端的輸入失調電壓(Input Offset Voltage)。輸入失調電壓Input Offset Voltage)太大會導致輸出誤差Outpu Error)變大、溫度漂移電壓Drift Voltage)變大、共模雜訊抑制率CMRR)變小…等副作用。之所以會選擇 1KΩ 落地,推測是模擬時微調Fine Tune)的結果,有可能是相位裕度Phase Margin)或頻率響應Frequency Response)的考量。

    原本我也是半信半疑,終究都只是敘述而沒有具體證據。但當我昨天下載原廠 CR-200-1us-R2.1野樓梯失敗死LTspice)仿真電路圖,打開一看發現 R5 = R11 = 1KΩ,原稿上它們真的是對稱的。

    想不到這老傢伙還真的有兩把刷子...@#$%^&!。

沒有啦!我是說師傅還是有硬底子的。

网友:
    分析結果 - 趴特吐
    野樓梯失敗死LTspice)的電路圖中,也是有線索可循。

仿真使用的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規格如下:
    • Input Impedance = 500MΩ
    • Open Loop Gain (AOL) = 1MHz
    • Gain-Bandwidth Product (GBW) = 80MHz
    • Slew Rate = 200MV / sec = 200V / μs
    • Output Current = 25mA

從特性來看,疑似是一個 JFET 製程的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如果你依據這些參數,請人工智能幫你尋找,它會列出下列三種型號,而這它們也真的都是 JFET 製程的產品。

    • TI OPA656
    • ADI AD8065 / AD8066
    • ADI ADA4817-1 / ADA4817-2

    ADI AD8065_8066.pdf

    ADI ADA4817-1_4817-2.pdf

    TI OPA656.pdf

网友:
分析結果 - 趴特淑麗

    輸入偏置電流Input Bias Current)過大,會有下列影響:

    • 容易引入熱雜訊Thermal Nose
    • 共模雜訊抑制率CMRR)變差
    • 溫度電壓漂移Voltage Drift)變大

    JFET 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具有下列優異的特性。

    • 高輸入阻抗High Input Impedance
    • 低輸入偏置電流Low Input Bias Current
    • 低雜訊Low Noise
    • 反應快速High Slew Rate

    網路上的討論大多是說,JFET 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一般是不太需要這種對稱式Symmetirc)電路,來消除輸入偏置電流Input Bias Current)的影響。但有一狀況可能會被使用,那就是當你想極致追求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精準度Accuracy)的時候。

网友:
    另外不得不提一下,老外到底是心大单纯还是对自身实力抑或知识产权有十足的自信,能把自家产品的原理图都几乎毫无保留的公开,好像并不担心有竞争对手抄袭或者借鉴。相比国内,一些厂家连说明书都不乐意给你,遑论技术细节了,是文化差异?是技术差距?

其實從電路來看並無奇特之處,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的規格也不算太刁鑽,但或許有我們忽略掉的地方。

    • 仿真的意思就是說「它不是真的」,供應商說不定還隱藏了某些部分的電路
    • 核子脈衝偵測Neuclear Pulse Detection)畢竟是很特殊的應用,或許需要拿到某些可靠度認證,或軍方許可之類的。能生產不代表你也能進入供應鏈而且市場太小、廠商也未必有興趣。
    • 有的產品關鍵技術在於設計,有的產品關鍵技術則是在生產。有辦法設計,也不代表可以製造出可靠、一致的品質。

    僅提供的小弟的看法!

网友B:
看看这个,应该能解释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应该能解释

继续看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应该能解释

您提供的資料非常好,經過研讀之後我覺得有另一種可能性。

假使 JFET 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是不需要這個電阻的,但 LTspice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並沒有輸入偏置電流Input Bias Current)的參數,它有可能是使用傳統 Bipolar 的方式進行分析。當設計上如果使用 JFET 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你必須放上這個電阻壓低輸入偏置電流Input Bias Current)的影響,以便得到逼近 JFET 運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的仿真結果。

网友A:
我回來補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來補刀的!

非常感谢狗老师的耐心分析与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結果 - 趴特萬
原廠的電路圖有很大的幫助,先給樓主看前天晚上咱師傅的講法。

狗斑竹为啥啥都懂啊,666.

网友:
    这个电路看着是跟随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