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板CAN总线测试方法

楼主(2025-04-11):
方法一-主板can节点对接测试
1、检测主板是否有CAN节点
  •
ifconfig -a2、连接主板上的两个CAN接口:
注意某些主板虽硬件参数中带有CAN接口,但实际可能被复用成其他默认功能,具体请查看对应硬件规格书,找到CAN接口,以触觉智能RK3568开发板EVB3568-V1为例,使用J39。将这里的两组CAN信号,H对H,L对L 连接好3、配置通信基本参数,命令如下:
  •
ip link set can0 down                                                                                         #需先关闭can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250000                #设置通信速率ip -detail link show can0                                                                                #查看设置是否生效3: can0: <NOARP,ECHO> mtu 16 qdisc pfifo_fast state DOWN mode DEFAULT group default qlen 10    link/can  promiscuity 0 minmtu 0 maxmtu 0     can state STOPPED (berr-counter tx 0 rx 0) restart-ms 1           bitrate 250000 sample-point 0.868                         #bitrate 250000生效          tq 40 prop-seg 42 phase-seg1 43 phase-seg2 13 sjw 1          rockchip_canfd: tseg1 1..128 tseg2 1..128 sjw 1..128 brp 1..256 brp-inc 2          clock 148500000 numtxqueues 1 numrxqueues 1 gso_max_size 65536 gso_max_segs 65535 root@industio:~# ip link set can0 up                                #启用can0
#can1的设置如上一致,只需将can0替换为can1即可4、测试验证,命令如下:

  •
cansend can0 123#DEADBEEF                        #can0发送candump can1                                                                         #can1接收效果如下:
方法二-使用USB转CAN工具与CANTest软件进行测试。

1、将抓包工具上的CAN0接口与主板CAN0接口,H对H,L对L接好,另一端与电脑usb接口连接。

2、CANTest软件参数设置

下载CANTest软件安装后,启动软件后界面如下,我们关闭弹出的界面,点击左上角的设备选择。

选择USBCAN1设置,设置对应的波特率,其他参数默认即可。

注:主板CAN接口的参数设置请根据本文方法一第3段-设置通信基本参进行设置。

3、测试验证

把candump can0,can0进入接收模式,CANTest工具发送数据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