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OWER SI和Siwave PDN仿真数据对比

楼主(2025-04-12):
POWER SI算了3分钟,siwave算了82分钟,同样模型和设置方法,大体趋势一致,但细节还还是有差异。

网友:
    和实测比怎么样呢?这才是关键

网友A:
    频点好像不一样 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点好像不一样 不收敛

    重新跑了一下,还是有细节上差异

    数据比对

    数据比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跑了一下,还是有细节上差异

    用的电容模型一样吗 感觉你的siwave那个频点的电容模型是不是没有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电容模型一样吗 感觉你的siwave那个频点的电容模型是不是没有起作用

    电容模型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容模型一样的

    Sparameter&SPICE数据对比,可以排除是模型的问题

网友(2025-05-21):
    先回复看下图吧

网友(2025-09-23):
引用 楼主:
Sparameter&SPICE数据对比,可以排除是模型的问题

    为啥10M附近的谐振点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