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导出->File/Export/odb++ insde 导出的.OUT文件用什么软件查看?

楼主(2025-04-14):
allegro17.2导出->File/Export/odb++ insde  导出的.OUT文件用什么软件查看?

网友A:
直接在CAM软件中import ODB++,导入那个.tgz压缩包就可以看了,不用解压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CAM软件中import ODB++,导入那个.tgz压缩包就可以看了,不用解压缩的

.tgz是没问题的额,有问题的是.out问题。有什么软件可以打开.out文件?

网友(2025-05-31):
可是使用CAM或者其他查看GERBER的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