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altium怎么添加磁珠信号完整性模型

楼主(2025-04-14):
最近想对一块板子做一下信号完整性仿真,电路中有个磁珠,这个元件完整性模型应该怎么添加呢?从网站下载的仿真模型只有.mod格式没有完整性模型。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仿真工具分析以下指标:
反射(Reflection):由阻抗不匹配引起。
串扰(Crosstalk):相邻信号线之间的干扰。
插入损耗(Insertion Loss):磁珠对信号幅度的衰减。
眼图(Eye Diagram):评估信号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工具分析以下指标:
反射(Reflection):由阻抗不匹配引起。
串扰(Crosstalk):相邻信号线之间的 ...

您好像是答非所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