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充输入端,增加增加TVS管和可恢复保险丝和防反接电路(防止员工焊接点烟器的时候...

楼主(2025-04-14):
车充输入端,增加增加TVS管和可恢复保险丝和防反接电路(防止员工焊接点烟器的时候,内部弹片焊接错误就相当于12V正负接反了)

12V车充输入有的时候因为车子启动的瞬间电压比较高,会把车充点烟器芯片损坏,因此想在车充输入端,增加增加TVS管和可恢复保险丝和防反接电路(防止员工焊接点烟器的时候,弹片焊接错误就相当于12V正负接反了)

1.怎么选型TVS管、可恢复保险丝?防反接用一个100V 5A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否可以?
2.顺着二极管方向,串联在输入端正极

网友:
欲練神功...

AN013 - Reverse Polarity Protection

网友A:
再練神功!

MOSFETs and Diodes: Key Components in Reverse Polarity Protection - Taiwan Semiconductor

网友:
    1)怎么选型百度一下就知道了。2)可恢复保险丝还要来干嘛?3)大电流电路个人不推荐使用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3)大电流电路个人不推荐使用自恢复保险丝
願聞其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練神功!

    MOSFETs and Diodes: Key Components in Reverse Polarity Protection - Taiwan Semiconduct ...

    很多网站卡的要死   。。。。。。。。

    都快打起來了,你還要求人家優質的服務,小心被當成通敵罪發配邊疆勞改!>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