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检查HDI板重叠孔的SKILL

楼主(2025-04-15):
allegro中的SAME NET中设置规则可以检查出小重叠的问题,也会报DRC方便检查 ,但是大重叠就不会报错,在此贴请大神们分享一下检查HDI板的10层2阶,8层2阶,6层1阶的孔重叠的问题,感谢!

网友A:
大重叠也可以报DRC,是你规则管理器里没设置好。在Pad-Pad connect中可以设置是否允许via,pin,microvia等重叠,也可以按层设置,比较灵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重叠也可以报DRC,是你规则管理器里没设置好。在Pad-Pad connect中可以设置是否允许via,pin,microvia等 ...

你好,可以截图具体说明吗?pad-pad connect指的是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截图具体说明吗?pad-pad connect指的是那里?

物理规则里  手机APP好像传不了图片?

重新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