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输出CAM文件报错 cannot found <*.drl>:miss ncdrill.log

楼主(2025-04-15):
各位大佬,在使用EDA365 skill 输出CAM文件到最最后的时候报错了,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根据这错误什么也分析不出来,只能看代码或者刚好遇到过。这代码是加密的,就得问开发者了。
    或者你去置顶的“EDA365 Skill 使用帮助及讨论专用帖”问问,或者找找回复里有没有有人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错误什么也分析不出来,只能看代码或者刚好遇到过。这代码是加密的,就得问开发者了。
    或者你去置顶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