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走线长度

楼主(2025-04-15):
    当导线很长时,多次反射会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一般将其归结为振铃的范畴。如果导线足够短,则虽然依旧发生了反射,但它们却被上升或下降沿掩盖住了,可能不会引起问题。这段话不是很懂,有朋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多次反射:在长导线上,信号反射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回到信号源或另一个反射点。因此,反射信号可能会和后续的信号发生多次叠加,形成振铃(Ringing)现象

网友:
    朝湖面扔一颗石头,水波到岸边反射回去,和荡起的水波多次叠加,差不多这意思

网友:
    传输线长度对信号反射的影响,信号完整性问题的核心是,时延与信号边沿的相对关系,而非绝对物理长度。高速电路设计中,必须通过控制阻抗、添加端接、缩短走线等方式避免振铃,确保信号正确传输。

网友A:
    反射时间:反射信号的产生和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当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遇到阻抗不匹配点产生反射,反射信号再沿传输线返回到发送端或接收端。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与导线的长度有关,导线越长,反射信号传播的时间就越长。 导线足够短的情况:当导线足够短时,反射信号返回的时间会非常短。在这种情况下,反射信号可能会在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期间返回。由于上升沿和下降沿本身就是信号电平快速变化的阶段,反射信号的叠加可能不会对信号的整体特征产生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反射信号被上升或下降沿 “掩盖” 了。 由于反射信号被上升或下降沿掩盖,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波形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畸变,但这种畸变可能在接收端能够容忍的范围内,不会影响接收端对信号的正确识别和处理,因此可能不会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时间:反射信号的产生和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当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遇到阻抗不匹配点产生反射,反射 ...

谢谢讲解,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