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axlCNSGetSpacing的问题

楼主(2025-04-16):
大家好,想用这个函数生成规则报表,发现第三个参数没有镭射孔hole到镭射孔hole的参数。求大神不吝赐教
谢谢

楼主:
    deepseek回答的?帮助不大噢,还是我看不懂呢

网友A:
    constraint manager里面有吗?这里面有,skill里面应该就有。 不知道这个uvia_uvia是不是你想要的?
    1. skill axlCNSGetSpacing(nil nil nil)
    2. (bbvia_gap shape_shape bondpad_bondpad bondpad_shape bondpad_line

    3.     hole_via hole_thrupin hole_hole hole_shape hole_line
    4.     uvia_bondpad uvia_testvia uvia_uvia uvia_bbvia uvia_via

    5.     uvia_testpin uvia_smdpin uvia_thrupin uvia_shape uvia_line

    6.     bbvia_bondpad bbvia_testvia bbvia_bbvia bbvia_via bbvia_testpin
    7.     bbvia_smdpin bbvia_thrupin bbvia_shape bbvia_line via_bondpad

    8.     via_via via_shape via_line testvia_bondpad testvia_testvia
    9.     testvia_via testvia_smdpin testvia_thrupin testvia_shape testvia_line

    10.     testpin_bondpad testpin_testvia testpin_via testpin_testpin testpin_smdpin
    11.     testpin_thrupin testpin_shape testpin_line smdpin_bondpad smdpin_via
    12.     smdpin_smdpin smdpin_shape smdpin_line thrupin_bondpad thrupin_via

    13.     thrupin_smdpin thrupin_thrupin thrupin_shape thrupin_line line_shape

    14.     line_line
    1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raint manager里面有吗?这里面有,skill里面应该就有。 不知道这个uvia_uvia是不是你想要的?

谢谢大哥,这个我也得到了,确实没有,我想要的是uvia对应的hole。也就是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raint manager里面有吗?这里面有,skill里面应该就有。 不知道这个uvia_uvia是不是你想要的?

问题已经解决,升级035以上补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