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ORCAP-1257):Unable to open netlist format file:ornetlist.dll

楼主(2025-04-16):
    刚使用阿里狗安装的17.4和16.6,使用16.6导网表时,连设置界面都没进去,就报了这个error"ERROR(ORCAP-1257):Unable to open netlist format filernetlist.dll",
    点击阿里狗里面的工具‘修复16.6环境变量’,也不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求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装了多版本,是需要切换环境变量的。最基础的就是CDSROOT环境变量。手动修改或者用自带的switch release切都可以。可以先看看这个改好了没有。

楼主(2025-05-26):
引用 网友A:
装了多版本,是需要切换环境变量的。最基础的就是CDSROOT环境变量。手动修改或者用自带的switch release切 ...

    那再请问下怎么手动修改CDSROOT环境变量呢?有具体的操作步骤吗?谢谢

网友A:
    win10以上系统
    我的电脑 - 右键属性 - 高级系统设置 - 环境变量 - 找到CDSROOT - 双击修改为你需要运行的版本的安装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以上系统
    我的电脑 - 右键属性 - 高级系统设置 - 环境变量 - 找到CDSROOT - 双击修改为你需要运行的 ...

刚看了下,CDSROOT为C:\Candence\SPB16.6,和安装路径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CDSROOT为C:\Candence\SPB16.6,和安装路径一致

下一步可以看看PATH环境变量有没有和CDSROOT相关的东西,没有的话找个别人的模版加上,有的话移动到最前面去。
然后看看allegro能不能实现其他功能还是只是不能导网表?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错误。
    还可以删除env看看。

总之问题原因很多,描述太简单没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步可以看看PATH环境变量有没有和CDSROOT相关的东西,没有的话找个别人的模版加上,有的话移动到最前 ...

后台服务器问题,没办法上传图片,安装的16.6只有导网表这个报错,目前常用的其他功能都正常

网友A:
    你这是capture内报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capture内报的错?

    是的啊,有见过这个报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有见过这个报错吗

    第一次使用,需要找到capture.exe,右键以管理权限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使用,需要找到capture.exe,右键以管理权限运行。

万分感谢,确实是这个原因,目前导网表功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