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芯微RK平台开发必备的20个常用命令

楼主(2025-04-16):
瑞芯微电子(Rockchip)是国内领先的AIoT SoC设计制造企业,专注于智能应用处理器及周边配套芯片的研发。飞凌嵌入式作为瑞芯微的战略合作伙伴,已基于瑞芯微RK3399、RK3568、RK3588、RK3576、RK3562和RK3506系列处理器推出了多款嵌入式主控产品,包括核心板、开发板和工控机,这些产品已成功帮助数千家企业客户完成了项目的快速开发和落地。

本文将系统地梳理飞凌嵌入式RK平台主控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常用的命令,助力更多开发者快速掌握RK系列芯片的开发方法。

01、查看CPU温度
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02、查看CPU频率(主频)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cpuinfo_max_freq
#查看CPU可支持的最高频率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
#查看当前可支持的CPU频率(受核心板温度影响,温控策略会改变可支持频率列表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cur_freq
#查看当前CPU工作在什么频率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available_governors
#查看当前CPU所有支持的调频策略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查看当前CPU应用的调频策略
#interactive:动态调频模式

#peRFormance :高效率模式,CPU主频总是支持列表中的最高频率(受温控策略影响

#powersave:省电模式,CPU主频总是支持列表中的最低频率
#userspace:用户自定义模式
#    使用方法:
#    echo userspace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    echo 180000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setspeed
#ondemand:在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之间切换

#conservative:平滑的调整频率

03、增加CPU负载
cat /dev/urandom | md5sum &

04、查看GPU使用率

cat /sys/devices/platform/ff9a0000.gpu/devfreq/ff9a0000.gpu/load

#platform后的文件路径需自行查看当前平台gpu映射到的寄存器地址

05、查看GPIO占用状态
cat /sys/kernel/debug/gpio

06、查看当前系统所有引脚pinmux功能
cat /sys/kernel/debug/pinctrl/pinctrl-rockchip-pinctrl/pinmux-pins

07、重新定义shell窗口显示大小
resize

08、重新挂载文件系统读写属性
mount -o rw,remount rootfs

09、重新获取文件系统当前分区大小
resize2fs /dev/mmcblk0p8

10、DDR当前频率获取与可调节范围
cat /sys/class/devfreq/dmc/cur_freq
//获取当前DDR频率、可调值、容量
cat /sys/class/devfreq/dmc/available_frequencies

//查看DDR频率可调节的值
cat /proc/meminfo

//获取DDR容量
//DDR测试定频,最后cat出来频率为输入值则定频成功,注意 设置值需获取DDR可调值
echo userspace  > /sys/class/devfreq/dmc/governor

echo 856000000 > /sys/class/devfreq/dmc/userspace/set_freq

cat cur_freq

11、查看DDR带宽占用率
cat /sys/devices/platform/dmc/devfreq/dmc/load

12、Gstreamer播放图片
gst-launch-1.0 -v playbin delay=10000000000 uri="file:///home/test.jpg"

13、清除VM虚拟机loop分区占用100%
apt autoremove --purge snapd

14、GPIO号计算方法
以GPIO4C6为例:
A-D对应1-4:A-1,B-2,C-3,D-4。
GPIOn_xy =n × 32 + (x - 1) × 8 + y
GPIO4_C6=4 × 32 + (3 - 1) × 8 + 6 =150

15、eMMC分区扩容计算方法
rootfs分区为根分区,@后的为起始地址,@前的为分区大小。注意userdate分区的起始地址为rootfs的起始地址+分区大小
每块分区512byte
uboot举例:
0x00002000 *512byte = 8192 * 512byte = 4,194,304byte
4,194,304÷1024 = 4096KB
4096÷1024=4MB
所以uboot设置的大小为4MB

16、虚拟机自动挂载共享文件夹
在/etc/fstab 添加 .host:/ /mnt/hgfs fuse.vmhgfs-fuse allow_other 0 0 如下:
17、GLIBC支持版本查询命令
strings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 | grep GLIBC

18、手动清除DDR cache占用
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

19、PCIe总线重新扫描设备
echo 1 > /sys/bus/pci/rescan

20、Ubuntu系统进入无界面模式
systEMCtl set-default multi-user.target
#设置为默认启动进入 多用户模式,即启动时没有图形界面,而是进入命令行界面(CLI)

网友:
这些命令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