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 d. |)

楼主(2025-04-16):
    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

    (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功能主要是电池输入,过流保护,通过P5端口与车身VCU通讯,同时通过P1、P2、P3、P4端口与灯头LED驱动板连接,控制LED驱动板的状态;灯头LED驱动板主要功能是驱动大功率LED)

    1.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电池接入部分输入到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Q5、Q16、Q1分别什么作用?

2.灯头LED驱动板-----灯头LED驱动板这里加两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灯头LED驱动板 mcu U4 通过P1收外部指令?还是通过P1往外发指令?

3.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通过P1、P2、P3、P4端口与灯头LED驱动板连接,算下来有6根线,电池正极B+,P2的2脚,P4的2脚,P1/P3的脚也就是CLK,P1的数据脚DAT2、P3的数据脚DAT1,可是为什么灯头LED驱动板的P1座子只有4根线?电池正极B+、GND、P1座子的3和4脚

    4.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P5座子的第4脚LED-,是个什么信号?P5座子是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接收车载VCU CAN转IIC通讯的接口(包括远近光开启、关闭、切换、爆闪等)

    5.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P6座子是接两轮车的12V电池和钥匙开关ACC信号线(当钥匙开关打开时,ACC线会接通电瓶正极)

    6.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通讯采用Q1、Q5、Q16那几个所谓的电平转换隔离电路,这种方式是如何实现通讯的?这个不是IIC也不是SPI吧?看着也不像串口、会不会是单总线或者K线通讯的方式?肯定不是LIN或者CAN或者485,这里,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也有一些距离,采用这种方式是如何进行通讯的?没搞懂。两个板子之间为什么不采用485,LIN或者CAN的方式

    此图已经量产,没有多余的产品,供应商供货是成品,给的图纸只有这个(他们不会给源文件只有PDF),原理上分析是否行得通呢,车灯电源总成控制板和灯头LED驱动板这两个图( }2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52/?308=p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52/?60=aR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47/?725=Q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47/?74=8P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46/?289=3e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46/?61=LF6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16/?901=tx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16/?31=ar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15/?625=q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15/?83=E5I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12/?891=m3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12/?53=7H6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05/?714=O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05/?83=jN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04/?388=pw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04/?05=gD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02/?371=2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02/?38=qx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03/?308=w3
m.ximalaya.com/sound/837409803/?50=Hl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95/?837=a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95/?50=vP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93/?488=X1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93/?49=yP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92/?247=a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92/?84=oy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86/?937=v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86/?83=7N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81/?057=W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81/?94=QL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78/?391=w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78/?59=il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70/?202=Hi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70/?08=5MQ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66/?609=M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66/?68=4hy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64/?179=Y3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64/?38=34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56/?490=O2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56/?83=qx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52/?824=S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52/?15=4l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46/?947=u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46/?16=Yc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26/?346=4l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26/?39=fS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24/?318=k1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24/?96=bmd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21/?609=p4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21/?61=4c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17/?309=F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17/?34=xH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16/?781=qQ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16/?98=71L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15/?299=G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15/?72=bv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14/?045=x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14/?63=bL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9/?984=G0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9/?85=0X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8/?510=nX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8/?83=1V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6/?948=N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6/?73=52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5/?389=C6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5/?73=Qa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2/?789=B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702/?19=V9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98/?056=tk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98/?05=xR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96/?216=MW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96/?74=N4y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93/?226=G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93/?86=U7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89/?584=4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89/?52=Lj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84/?149=c6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84/?50=3U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81/?725=C6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81/?27=Rb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76/?729=4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76/?77=zZ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73/?435=56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73/?43=el2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55/?424=X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55/?80=E29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52/?690=P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52/?51=xri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50/?712=Pc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50/?16=a1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48/?158=V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48/?74=Ju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43/?022=YE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43/?27=ctx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42/?697=h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42/?27=TWe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41/?408=r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41/?83=pck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9/?158=y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9/?94=2TN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7/?713=Pc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7/?97=3xk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6/?181=y8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6/?26=zjD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5/?520=A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5/?94=2gX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3/?401=vq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3/?14=AK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1/?909=0r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31/?77=Yy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29/?946=H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29/?73=O5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26/?037=1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26/?05=bPW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18/?391=Xx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18/?64=Lb9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14/?780=90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14/?15=Ei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13/?051=M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13/?63=GB1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10/?941=p9
    m.ximalaya.com/sound/837409610/?27=qkX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85/?186=u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85/?86=LID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80/?504=dD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80/?29=uI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78/?563=9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78/?41=ho2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76/?625=NX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76/?15=r1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72/?936=v0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72/?85=EeY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71/?061=f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71/?26=Qy5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7/?613=s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7/?49=z00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4/?845=rc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4/?94=9Dq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3/?311=lL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3/?94=WN7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2/?819=l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2/?40=GG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0/?047=u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60/?61=S2k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57/?368=n4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57/?08=CS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55/?070=a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55/?60=b8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52/?269=U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52/?58=M3Q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50/?300=O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50/?10=jD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47/?106=0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47/?46=l8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40/?816=p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40/?49=HOc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36/?413=h4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36/?45=Ls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34/?603=n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34/?94=uv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32/?302=TQ
m.ximalaya.com/sound/837409532/?64=KB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97/?685=6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97/?15=HX4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91/?113=O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91/?82=2w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92/?481=O2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92/?95=Jt3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7/?645=U8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7/?49=v2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5/?489=R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5/?34=ZGd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4/?025=o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4/?42=iw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3/?401=V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3/?50=jM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0/?420=s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80/?93=zq4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9/?746=V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9/?49=nq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8/?825=90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8/?64=hb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7/?612=3E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7/?15=4I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2/?370=L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2/?63=pAr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0/?255=78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70/?85=89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68/?097=zD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68/?58=ge5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65/?745=c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65/?72=tx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64/?145=5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64/?49=3h1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63/?389=MC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63/?83=tn8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56/?360=5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56/?71=Cjn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57/?512=li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57/?31=93K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52/?699=S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52/?83=04E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20/?311=7e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20/?60=Fv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19/?505=Ky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19/?49=mP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16/?515=Nx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16/?53=f5w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12/?365=G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12/?07=U8S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10/?393=er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10/?05=IC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04/?481=S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04/?63=34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02/?397=EI
    m.ximalaya.com/sound/837409402/?38=wG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8/?577=1I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8/?61=M0K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9/?403=lC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9/?48=Zq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7/?734=29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7/?39=uQ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6/?732=j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6/?72=xR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5/?810=L5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5/?72=6d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4/?504=5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4/?30=K0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3/?611=Y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3/?23=tW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1/?765=Gd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1/?71=Ov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0/?048=N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90/?71=cI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89/?456=Q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89/?62=58G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87/?920=3y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87/?47=oVP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84/?611=OW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84/?81=Gnr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83/?525=PT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83/?01=6NR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64/?291=k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64/?83=RF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63/?279=T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63/?71=XK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61/?815=LJ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61/?84=j7N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60/?606=J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60/?55=dl2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9/?726=S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9/?58=xn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7/?020=sW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7/?37=JQe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6/?058=MQ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6/?51=3K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5/?946=ja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5/?61=oI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3/?724=Qu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3/?73=Os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2/?146=ER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2/?70=sm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1/?725=K4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1/?49=Y2W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0/?702=Yv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50/?94=CGN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9/?069=sz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9/?16=jkH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7/?945=Ub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7/?50=qMQ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6/?857=7o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6/?38=CTW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5/?371=LC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5/?49=PqD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4/?253=Bm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4/?13=Tul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0/?708=qx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40/?72=hi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36/?491=YF
m.ximalaya.com/sound/837409336/?20=ctT

网友:
    换马甲了吗?

    換人來亂也有可能,之前有另外名稱,只是亂的次數較少!^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