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封装一套skill,做成exe,一键安装?

楼主(2025-04-16):
    请问怎么封装一套skill,做成exe,双击一键安装?
    平时更新替换skill,比较麻烦,如果能封装成exe,就可以统一一键安装,就不用教别人怎么替换skill了。
    指明个思路或者告知用哪个软件,都行!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做个批处理文件

    w_w

网友B:
    楼主,你想加密了是吧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批处理文件

    bat没有exe好用,就想全部集成进去,跟安装包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想加密了是吧

    哈哈  加密是一方面,skill有自带加密的,主要是替换方便,平时更新,一键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加密是一方面,skill有自带加密的,主要是替换方便,平时更新,一键搞定

    嘿嘿。。。。很烦加密了的.il文件,我想修改都修改不了,很感谢哪些没有加密的大神脚本。你有检查丝印重叠的skill?

    w_w

网友C:
    以前用过InstallShield还可以,现在好像被收购改了个名。
    问问AI,应该还有很多其他好用的程序。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InstallShield还可以,现在好像被收购改了个名。
    问问AI,应该还有很多其他好用的程序。

    好的,我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很烦加密了的.il文件,我想修改都修改不了,很感谢哪些没有加密的大神脚本。你有检查丝印重 ...

    这个论坛里面就有呀,一抓一大把,给你一个古老版本的源码,可自行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论坛里面就有呀,一抓一大把,给你一个古老版本的源码,可自行修改

    这个我有呀,我是Allegro的,这个用不了呀,我怀疑这个是其他软件用的,不是用在Allegro的

    w_w

网友D:
    我自己的寫法是把skill部屬到server, 用vb.net 開發一個工具。但是前提是要大家安裝的路徑都一樣,或者是他們都有設定環境變數。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有呀,我是Allegro的,这个用不了呀,我怀疑这个是其他软件用的,不是用在Allegro的

    能用啊  我就是用这个,修改修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的寫法是把skill部屬到server, 用vb.net 開發一個工具。但是前提是要大家安裝的路徑都一樣,或者是他 ...

    服务器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用啊  我就是用这个,修改修改嘛

    把你修改了的发给我呀,我修改的老是报错!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修改了的发给我呀,我修改的老是报错!感谢大佬!

    我就是这个啊   没报错
    应该是你修改的有问题
    我都是直接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个啊   没报错
    应该是你修改的有问题
    我都是直接用的

    奥  里面的那个距离3 是用什么做单位的,MM还是mil呀?我把丝印叠在一起来验证,结果没反应,不高亮,我也是醉了,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也是一种方法

    對,而且你可以自己開發出一套自己的金鑰,只要讀不到你指定server的金鑰,除了不能執行exe外,你的skill也不能用。
    這樣就可以保護資產,不會被別的公司拿走skill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  里面的那个距离3 是用什么做单位的,MM还是mil呀?我把丝印叠在一起来验证,结果没反应,不高亮,我 ...

    mil单位,我的没问题

网友:
    加油,争取搏出一片天 。

网友E:
    直接用WINRAR软件做个自解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WINRAR软件做个自解压就行。

    能凑合用下  但是不够高级,哈哈

网友F(2025-11-07):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先要的,百度搜索“allegro skill--用NSIS将skill生成安装包,安装进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先要的,百度搜索“allegro skill--用NSIS将skill生成安装包,安装进菜单”

    我用python让AI写了一个  然后打包成exe  一键安装  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