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电平转换电路故障

楼主(2025-04-17):
如图MOS 管做电平转换,双向电平,3.3V 与 1.8V 转换。出现问题是输入0电平的时候,输出电平是0.63V. 根据VSD 曲线查询,ISD=1.8/2200=0.8mA , VSD=0.6V , VGS=1.2V(实测1.17V) 大于VGSth MAX(1.1V),  为什么VDS 无法完全导通? VS 为什么不是0V?

請給 MOS 管完整規格書或完整型號。^_^

网友A:
  • 請參閱一下面這幾篇討論: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590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697
  • 您剪貼的規格書片段,還是有線索可循,再多看幾遍。
  • 小弟以往任職過的爛公司,都是用暗蝦密On-SemiconductorNTA4153N,動作上沒出過什麼問題。比對之下你能發現什麼問題或差異?
  • 多數攻城獅都喜歡抄這電路,而大家也都秉持會動就好的原則,從沒仔細去量測過 I2C 訊號,但其實它在 1.8V 下工作是有風險的

On-Semiconductor NTA4153N.PDF

网友:
iic工作频率多少?这个电路很多资料都说能到300K+,但是上了100K最好弄示波器看下波形。以前在uart的115200吃过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請參閱一下面這幾篇討論: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590
    https://w ...
  •
    狗版主果然牛。Vds最小电压就是0.6V。这个参数太让人误解为二极管导通了。
    实际上可能mos已经完全导通了,但是参数选择错误给人造成误解

    【補充說明】:其實是我同事痛過,領導要我去幫忙挑糞。>_<|||
    我是跟哥一樣,曾經痛過!>_<!!!

网友:
怎么写啥都是不良信息呢。想修改一下信息,发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大佬们学习了一下。我认为可能是这样的。
1、输入3.3V,输出1.8V,VGS = 0,进入截止区。输出完全由上拉 ...

第二条你搞错了。ds压降是由电流决定的,不是反过来。从设计理论上来说,ds压降是不需要的,只是实际生产工艺不行,有内阻存在

网友C:
输入为0,由于VGS=0,MOS管截止,但是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导致VS=0.6V,此时VD=0,VG=1.8V,VT=1.1V,VGD>VT,mos工作在可变阻区。

网友:
    樓主大人:
    當年同事的電路上好像用了 2.2KΩ上拉Pull-Up)電阻,記憶中我們調到 240Ω 才會動,但這樣就耗電了。

    如龍大建議,挑顆特性好一點的 MOS 管才是正解,但可以當實驗試試看。

    還好當年那個計劃沒量產,我只是幫同事免除被領導凌遲的災難。

网友:
    其實暗蝦密On-SemiconductorNTA4153N 是當年師傅他們選的,作為徒弟、我們大多也是照抄沒去多問。

今日有人提問、再去翻一下規格書,這顆的特性真的是好呀~業界幾乎無人能匹敵!

网友:
    超級狗 发表于 2025-4-18 08:02請參閱一下面這幾篇討論: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590
    https://w ...

樓主大人:
提醒一件事!暗蝦密On-SemiconductorNTA4153N 特性雖好,但它是 SC-70(或稱 SOT-416封裝、比 SOT-23 還小一點。

    如果您要 SOT-23 封裝,小弟倒是建議虐死批你呀NexperiaBSH103,這顆規格書上有特別寫到下列特性。

    Glue-logic’; interface between logic blocks and/or periphery.
針對周邊邏輯介面應用!

我們習慣上是抄師傅的設計,所以一直沿用暗蝦密On-SemiconductorNTA4153N

    Nexperia BSH10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請參閱一下面這幾篇討論: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590
https://w ...

  •  看了几遍您的帖子,还是没有看到重点。能详细帮忙解释下吗?
1.目前看到饱和导通条件,要求VDS 大于(VGS-VGSth) ,目前设计VSD 是一直小于0的,所以没法满足这个饱和导通条件
2. 目前设计是遇到个例不良。就我自己的角度,觉得哪里有问题,但是没找到具体哪个参数不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您的帖子,还是没有看到重点。能详细帮忙解释下吗?
1.目前看到饱和导通条件,要求VDS 大于(VGS ...

樓主大人:
要詳細寫得花點時間,我找時間再給完整的答覆。但可以給您幾個提示,您先想一下!

  • 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VGS(th) 的定義是什麼?
  • 您選了一顆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VGS(th) = 1.1V Maximum 的 MOS 管,但為什麼通道電阻 RDS(on) 的規格它只標示到 VGS = 2.5V?(這是我說剪貼內容有蛛絲馬跡可尋的地方)
  • 我想看完整的規格書,也是想確認 VDS v.s. ID 曲線是否 VGS 最低也只標到 2.5V
  • MOS 管導通時是在 VDS v.s. ID 曲線的什麼地方?

四個問題若能想通,問題自然就解了!

您選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VGS(th) < 1.8V 的型號觀念上沒錯,關鍵是這些器件規格定義太坑爹,很少人會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您的帖子,还是没有看到重点。能详细帮忙解释下吗?
1.目前看到饱和导通条件,要求VDS 大于(VGS ...

知道问题在哪了。但思想还没完全搞对。
针对Id,Vds(Vgs)这个图需要仔细理解。
1. 这个图表示在给定的gs电压下,Id和Vds电压的关系。
2. 有的手册中给出的gs电压最小是2.5V。可能有两点:第一他们完全就是从2.5V开测试的。第二测试了低于2.5V情况,但是忘了放上去。你觉得哪个可能性更高?
3. 手册中明确写的东西肯定是对的,但是没有的东西不能说是错误。图表中只标注到了最小gs电压2.5V,意思是2.5V以下可能满足要求,但是不保证满足要求。
4. 从逻辑上说导通电压阈值1.1V。但不是说1.1V完全导通了并且导通压降就能满足你应用的要求。

网友:
3. 手册中明确写的东西肯定是对的,但是没有的东西不能说是错误。图表中只标注到了最小gs电压2.5V,意思是2.5V以下可能满足要求,但是不保证满足要求。

意思是 2.5V 以下可能满足要求但是不保证满足要求

龍大狗然是論壇中流砥柱,您點到重點了!

网友(点评):
狗版主,你是老江湖了。致敬。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您的帖子,还是没有看到重点。能详细帮忙解释下吗?
1.目前看到饱和导通条件,要求VDS 大于(VGS ...

换个思路!假定MOS管截止,输入为0,那么VS是不是0.6V?那VGS就是1.8-0.6=1.2V,你的手册上VT最大1.1V,是不是很接近?另外你的MOS管显然要工作在开关模式,要工作在左侧和最下面两个区,也就是电阻区和截止区,条件是VG>VT,VDS<VG-VT和VG<VT,而不是你理解的饱和区。至于手册标的有没有水分,脱离开此电路,重新搭电路批量测一下就MOS就行,就测不良的,看看VGS=1.1是否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您的帖子,还是没有看到重点。能详细帮忙解释下吗?
1.目前看到饱和导通条件,要求VDS 大于(VGS ...

狗弟想了一下該怎麼解釋會比較容易懂,咱們就先從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的定義及測試方式開始吧!

VGS(th)VDS v.s. ID 曲線都是用 SMU (Source Meter Unit) 量測的。

MOSFET 臨界電壓
Threshold VoltageV
GS(th) 定義
VDS = VGS 情況下,ID 250μAVGS 電壓。(注意 Datasheet 上面有寫測試條件 VDS = VGS。)

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VGS(th) 的量測方式(僅為舉例說明,實際量測方式看儀器的作法。);
  • VDS = VGS = 0.1V,檢查 ID 電流是否等於或大於 250μA。
  • VDS = VGS = 0.2V,檢查 ID 電流是否等於或大於 250μA。
  • VDS = VGS = 0.3V,檢查 ID 電流是否等於或大於 250μA。
..
.
參照之前線性區Linear Region)及飽和區Saturation Region附圖,測試就是約略沿著二區域中間那條藍色虛線分界一路測上去。只要你可以找到一個 VGS 電壓點能讓 ID ≥ 250μA,你就能宣稱那是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VGS(th)。由於每顆 MOSFET 單體多少都會有些差異,所以就會得到類似 VGS(th) = 0.7V ~ 1.1V 這種結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狗弟想了一下該怎麼解釋會比較容易,咱們就先從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的定義及測試方式開始吧!
 ...

如果有顆 N-Channel MOSFET 的規格宣稱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VGS(th) = 1.1V,但 Datasheet 中的 VDS v.s. ID 曲線,最低卻只有 VGS = 2.5V,這代表何意?

那表示 SMU (Source Meter Unit) 在 VGS < 2.5V 時,是掃描不出這些曲線的。我們可以了解,在 VDS 高電壓時不會是問題,因為 VGS(th) = 1.1V、這個電壓遠低於 2.5VVGS = VDS = 1.1V MOSFET 就會導通了,VDS 更大不會是問題。問題會出現在 VDS 低電壓的部分,即虛線左側的線性區Linear Region)。

簡單來說 VGS(th) = 1.1V 僅表示在 VDS = VGS = 1.1V 這個點能導通;但不代表 VDS < 1.1V 時N-Channel MOSFET 有辦法穩定導通。而 MOSFET 導通時的內阻 RDS(on) 很小、VDS ≈ 0V,這個工作點在 VDS v.s. ID 曲線中,會非常靠近 X 軸及原點的地方。如果沒有低於 VGS = 1.8V 對應曲線就意謂著,即便規格是 VGS(th) = 1.1V,MOSFET 在 VGS = 1.8VVDS < 1.8V 的狀況下無法穩定導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大人:
要詳細寫得花點時間,我找時間再給完整的答覆。但可以給您幾個提示,您先想一下!

小弟一開始請樓主比對暗蝦密On-SemiconductorNTA4153N 的規格,看能否發現一些差異,現在您再看一次、就會有感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为0,由于VGS=0,MOS管截止,但是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导致VS=0.6V,此时VD=0,VG=1.8V,VT=1.1V,VGD> ...

个人觉得,小电流时,二极管压降随电流变化比较明显,不能简单的定义为0.6V;只能说有可能处于饱和区,具体值需要知道MOS管工艺参数假设处在某个区来计算。这种最好实测或者仿真,要不就留大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顆 N-Channel MOSFET 的規格宣稱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V = 1.1V,但 Datasheet 中的 V v.s ...

案例分享
之前任職過的公司,也有工程師隨便選擇了 AOS (Alpha and Omega Semiconductor) 的某個 N-Channel MOSFET 型號,搭配 2.2KΩ 的 Pull-Up 電阻,用來設計 3.3V to 5V I2C Level Translator 電路。當時也遭遇到無法正常工作的問題,但我們把 Pull-Up 電阻降低至 240Ω 後,這個電路就能動作了。

為什麼 Pull-Up 電阻 ≤ 240Ω 後就能動作了?
因為 MOSFET 沒完全導通,通道電阻 RDS 很大(不寫 RDS(on) 是因為 MOSFET 沒完全打開,不能被稱為 On 的狀態。)。但 Pull-Up 電阻降低後,和通道電阻 RDS 接近了,分壓後會將 VDS 電壓拉高,此時 N-Channel MOSFET 就有機會進入導通區域了。(僅是有機會不代表一定會!)

但這個改變會讓電路很耗電,僅建議作為測試或暫時的補救措施。正確的作法還是應該選擇適當規格的 N-Channel MOSFET,或是使用專用的 Level Translator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顆 N-Channel MOSFET 的規格宣稱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V = 1.1V,但 Datasheet 中的 V v.s ...

回复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樓主能告知 MOS 管的廠牌及型號嗎?小弟只是好奇,大廠牌應該沒有規格標示不清的問題。^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樓主大人:
您的標題是寫「故障」,想請教一下。

  • 電路一開始是能正常工作,後來才不能動嗎?
  • 確認是 MOS 管單體壞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VGS v.s. RDS(on) 曲線不是每家都會提供,暗蝦密On-SemiconductorNTA4153N 就沒有,但可以比對虐死批你呀NexperiaBSH103 的曲線。

我有點懷疑你貼圖裏面,VDS v.s. ID 中那條 VGS = 1.5V 的線,RDS(on) 測試是不限制 VDS 電平的,它是卡導通電流 ID 。畫得出 ID 曲線、卻畫不出 RDS(on) 曲線,令人費解!意思是說,VDS 低壓的時候 ID  沒問題 ;但在 VDS 高壓的時候,RDS(on) 卻有問題。

你看
虐死批你呀NexperiaBSH103VGS v.s. RDS(on) 曲線,人家就老老實實的畫到 VGS = 1.4V 左右。從 RDS(on) 曲線看,感覺您的 MOS 管在  VGS = 1.8V 時,都還在要開、不開的狀態。(請參考截圖標示的紅色參考線)

另一點是,MOS 管壞掉和電路不會動是兩回事,這點得先釐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小弟也怕自己的觀念有錯,特地去問了人工腦殘。它說樓主這顆 MOS 管,不適合 1.8V3.3V 間的 I2C 電平轉換應用。

當小弟再度追問其關鍵原因,它給了下列幾點結論。

人工腦殘結論
  • VGS v.s. RDS(on) 曲線圖顯示, MOS 管在 VGS = 2V 左右才打開
  • 只要 Datasheet 沒有列出 RDS(on) @ 1.8V,基本上就不要指望它能在 1.8V 下穩定導通

其實這就是我和龍大看法相近之處,你至少要敢寫我才信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怕自己的觀念有錯,特地去問了人工腦殘。它說樓主這顆 MOS 管,不適合 1.8V 和 3.3V 間的 IC 電平 ...

狗大,逻辑反了。是没有写的不能相信。写了不一定行。
手册中有只是我们甩锅的对象,项目找人背锅能证明不是我们问题。

從業界經驗來看,領導都是昏庸的。留下 Vgs(th) = 0.7V ~ 1.1V 那張貼圖,其它的圖都扔掉。^_^
龍大果然是國之棟樑,難怪狗弟從鎮輔司到軍機處,都只能幹挑糞的工作。T_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大人:
您的標題是寫「故障」,想請教一下。

产品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故障的,使用之前是好的。管子对照规格书测试相关参数,反馈是OK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 v.s. RDS(on) 曲線不是每家都會提供,暗蝦密On-SemiconductorNTA4153N 就沒有,但可以比對虐死批你呀NexperiaBSH103 的曲線。

我有點懷疑你貼圖裏面,VDS v.s. ID 中那條 VGS = 1.5V 的線,RDS(on) 測試是不限制 VDS 電平的,它是卡導通電流 ID 。畫得出 ID 曲線、卻畫不出 RDS(on) 曲線,令人費解!意思是說,VDS 低壓的時候 ID  沒問題 ;但在 VDS 高壓的時候,RDS(on) 卻有問題。

你看
虐死批你呀NexperiaBSH103VGS v.s. RDS(on) 曲線,人家就老老實實的畫到 VGS = 1.4V 左右。從 RDS(on) 曲線看,感覺您的 MOS 管在  VGS = 1.8V 時,都還在要開、不開的狀態。(請參考截圖標示的紅色參考線)

另一點是,MOS 管壞掉和電路不會動是兩回事,這點得先釐清!

我好像被限制发言了

网友:
radioes8:

产品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故障的,使用之前是好的。管子对照规格书测试相关参数,反馈是OK 的。

如果檢查 MOS 管特性是正常的,那有可能是老化、環境...等因素造成參數漂移後產生的異常。

除了狗弟之前降低上拉Pull-Up)電阻值的經驗外,器件規格也告訴我們,溫度降低、導通電阻 RDS(on) 也會跟著降低,也可以噴冷凍劑在不良 MOS 管上試試,或吹風機加熱正常的 MOS 管。但這些手段僅是驗證測試,不能作為解決方案。

單從供應商的規格來看,他們並不保證 1.8V 下能正常動作,最好能換成虐死批你呀NexperiaBSH103

關於這個電路在 1.8V 應用的風險,小弟在下一貼回您。

僅為個人建議!

附註:
我查看用戶設定,您並未被限制發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故障的,使用之前是好的。管子对照规格书测试相关参数,反馈是OK 的。

潛在風險
上述討論僅侷限在 N-Channel MOSFET 導通的問題上,這些要求僅能保證電路最基本的正常動作,但大多數人都不會去量測 I2C 的特性。其實在國外的討論網站上,這個電路都只建議使用在 3.3V5V 間的 I2C 電平轉換。然而華人卻很聰明的,把它照抄到 1.8V3.3V 的應用上。

由於 1.8V 已經接近 N-Channel MOSFET 的最低工作電壓了,對於 > 100KHz 的高速應用,上升時間Rising Time)及下降時間Falling Time)等特性,有可能會超出 I2C 或其它介面規範要求。大家都本著會動就好的原則,經常會忽略這些問題,在選擇器件規格時又不嚴加把關,所以偶有意外發生也是正常的,設計時宜對訊號進行量測及檢視。

我們之前的經驗是,應用於 1.8V3.3V 的電平轉換,400KHz 之下的上升時間Rising Time)及下降時間Falling Time)會非常接近 I2C 規範要求,記得餘量 < 10ns
。這個測試結果對於小米或華為這類的大客戶,可能就會提出質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潛在風險
上述討論僅侷限在 N-Channel MOSFET 導通的問題上,這些要求僅能保證電路正常動作,但大多數人 ...

Level Translator 介紹
市售的 Level Translator,因為裡面會有 One Shot Accelerator 電路,能縮短上升時間Rising Time)及下降時間Falling Time),可以支援 ≥ 2MHz Open-Drain 傳輸應用。針對 1.8V3.3V 間的 I2C 電壓轉換,如果設計不是只要求會動就好,或是 100KHz(含)以下的低速傳輸,宜選擇專用的 Level Translator IC。

网友A:
輔助計算
這個電路當輸入端 High Side = 0V(GND)時,怎樣才能讓 MOS 管導通,不要讓電流走體二極管Body Diode),避免造成輸出端 Low Side = 0.6V ~ 0.7V 的問題。

假設:
Low Side Voltage = 1.8V
High Side Voltage = 3.3V
Pull-Up Resistor = 2.2KΩ

哪條路徑阻力小,就會走那條路徑;意即,電流大的阻力就小

體二極管Body Diode)若導通,電流計算如下;
(1.8V - 0.6V) / 2.2KΩ = 545.5μA
假設體二極管Body Diode)導通時的順向偏壓Forward Voltage)為 0.6V

MOS 管通道若導通,電流計算如下;
1.8V / 2.2KΩ = 818.2μA
假設 MOS 管導通時 RDS(on) 遠小於 2.2KΩ,可以忽略不計!

推論結果

如果 MOS 管VDS = 0.6V 時,ID 電流還能大於 818.2μA,這個電路就能正常工作了。考慮單體差異測量誤差環境變因等影響,為了確保 MOS 管能穩定導通需要多抓點餘量,也許可以取 10mA ~ 50mA 當門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輔助計算
這個電路當輸入端 High Side = 0V(GND)時,怎樣才能讓 MOS 管導通,不要讓電流走體二極管Body Diode),避免造成輸出端 Low Side = 0.6V ~ 0.7V 的問題。

假設:
Low Side Voltage = 1.8V
High Side Voltage = 3.3V
Pull-Up Resistor = 2.2KΩ

哪條路徑阻力小,就會走那條路徑;意即,電流大的阻力就小

體二極管Body Diode)若導通,電流計算如下;
(1.8V - 0.6V) / 2.2KΩ = 545.5μA
假設體二極管Body Diode)導通時的順向偏壓Forward Voltage)為 0.6V

MOS 管的通道若導通,電流計算如下;
1.8V / 2.2KΩ = 818.2μA
假設 MOS 管導通時 RDS(on) 遠小於 2.2KΩ,可以忽略不計!

推論結果

如果 MOS 管VDS = 0.6V 時,ID 電流還能大於 818.2μA,這個電路就能正常工作了。考慮單體差異測量誤差環境變因等影響,為了確保 MOS 管能穩定導通需要多抓點餘量,也許可以取 10mA ~ 50mA 當門檻。

电脑网页回复会提示  填写内容包含不良信息,无法提交

楼主:
上拉电阻修改为1000可以验证下是否可以正常

网友:
    左边3.3V要不要考虑接个上拉呢

网友(2025-07-03):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VGS_TH小的管子就行,  这是常遇到的问题,不放心就直接用电平转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