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vs电感

楼主(2025-04-18):
磁珠的原理

磁珠的主要原料为铁氧体。铁氧体是一种立方晶格结构的亚铁磁性材料。铁氧体材料为铁
镁合金或铁镍合金,它的制造工艺和机械性能与陶瓷相似,颜色为灰黑色。电磁干扰滤波器
中经常使用的一类磁芯就是铁氧体材料,许多厂商都提供专门用于电磁干扰抑制的铁氧体材
料。这种材料的特点是高频损耗非常大,具有很高的导磁率,他可以是电感的线圈绕组之间
在高频高阻的情况下产生的电容最小。对于抑制电磁干扰用的铁氧体,最重要的性能参数为
磁导率 μ 和饱和磁通密度 Bs。磁导率 μ 可以表示为复数,实数部分构成电感,虚数部分代
表损耗,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它的等效电路为由电感 L 和电阻 R 组成的串联电
路,L 和 R 都是频率的函数。当导线穿过这种铁氧体磁芯时,所构成的电感阻抗在形式上是
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加,但是在不同频率时其机理是完全不同的。

在低频段,阻抗由电感的感抗构成,低频时 R 很小,磁芯的磁导率较高,因此电感量较大,
L 起主要作用,电磁干扰被反射而受到抑制,并且这时磁芯的损耗较小,整个器件是一个低
损耗、高 Q 特性的电感,这种电感容易造成谐振因此在低频段,有时可能出现使用铁氧体
磁珠后干扰增强的现象。

在高频段,阻抗由电阻成分构成,随着频率升高,磁芯的磁导率降低,导致电感的电感量
减小,感抗成分减小 但是,这时磁芯的损耗增加,电阻成分增加,导致总的阻抗增加,当
高频信号通过铁氧体时,电磁干扰被吸收并转换成热能的形式耗散掉。

铁氧体抑制元件广泛应用于印制电路板、电源线和数据线上。如在印制板的电源线入口端
加上铁氧体抑制元件,就可以滤除高频干扰。铁氧体磁环或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
上的高频干扰和尖峰干扰,它也具有吸收静电放电脉冲干扰的能力。

两个元件的数值大小与磁珠的长度成正比,而且磁珠的长度对抑制效果有明显影响,磁珠
长度越长抑制效果越好。

网友:
磁珠的阻抗随频率升高而增大,尤其在高频段(如MHz至GHz范围)呈现高阻抗,能有效吸收和耗散高频噪声能量,避免噪声干扰信号传输。

网友:
电感的滤波原理是把电能转化为磁能,再把磁能重新转化为电能(噪声)或者辐射(EMI),而磁珠是将电能转化为热能,磁珠是更“干净”的滤波元件

网友:
有錢科技Richtek)- 電感之種類與其特性分析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Various Inductors

簡體版 + 繁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