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车充产品输入12-24V,输出5V3A,输入耐压100V(输入100V不会损坏)想要在输入...

楼主(2025-04-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三个器件怎么都加在芯片EN引脚?应该是加在VIN引脚才合理。

网友A:
    可恢复保险丝PTC过流发热会断开,贴片双向TVS管过压会导通,如果出现了高压大电流情况那不是保险丝熔断后,电流流过DCDC导致损坏吗?这TVS可一点用都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恢复保险丝PTC过流发热会断开,贴片双向TVS管过压会导通,如果出现了高压大电流情况那不是保险丝熔断后, ...

有用的,保险丝和tvs工况不同。简单理解保险丝针对长时间过流,tvs针对瞬间冲击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用的,保险丝和tvs工况不同。简单理解保险丝针对长时间过流,tvs针对瞬间冲击电压

那保险放在更前面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保险放在更前面是不是会好一点

从设计上看,tvs是第一道坎。保险丝考电流累计能量,响应速度慢,放哪都可以。
但是安规设计上好像是保险丝必须最前端,好像上保险丝前安全间距6mm,保险丝后安全间距3mm。

网友:
    先放TVS,再放保险丝,保护的保险丝不会坏;先放保险丝,再放TVS,保护的保险丝会坏或者会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