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kill,统计through pin时去除非金属化孔用什么语句

楼主(2025-04-21):
非金属化的识别为满足图中1个条件即为非金属化孔

网友A:
    sym->package   获取封装名字,再配合index判断是否包含NTH,前几天db大佬写过类似的,那个帖子咋被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package   获取封装名字,再配合index判断是否包含NTH,前几天db大佬写过类似的,那个帖子咋被删了

    能不能给下详细的语句
    帖子被删了,不清楚什么原因

    w_w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下详细的语句
    帖子被删了,不清楚什么原因

    不对,我看错了 ,你是要剔除NTH pad,我以为时NTH 器件
    获取整版器件,对每个器件循环,
    获取单个器件的PINS
    对获取的PINs进行循环判断,如果不包括NTH,就++,然后打印出来就行
    unless(index(onepin->name "NTH")      n++)

    详细代码得让大佬写写,我就提供提供思路哈

楼主:
    哪位大佬能支援一下啊?

网友(2025-08-18):
    pin->isThrough && !pin->isM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