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 | 晶尊微智能马桶着座感应模块

楼主(2025-04-21):
    听说
    万能的朋友圈
    有一个价值连城的
    智能马桶着座检测解决方案

    晶尊微电子(ICman)

    晶尊微人体感应模块:
    智能马桶着座检测,重塑舒适卫浴新体验
    ➡️电容式感应模块
    输出高低电平指示着座状态
    ✅ 感应厚度约4~8mm
    🤩 兼容多类产品
    #电容式感应
    #触摸按键芯片
    #智能马桶着座感应模块
    晶尊微触摸芯片之模块模组_哔哩哔哩_bilibili

网友:
       应用优势

    • 外围电路简单。采用电容感应式检测,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指示着座状态,简化硬件、软件设计;

    • 隐藏式结构。马桶圈可以延用之前的模具,无需作结构改变,方便集成;

    隐藏式结构

    马桶圈延用之前模具,无需再作结构改变

    • 工业级设计。超强抗干扰和稳定性;

    • 原厂技术支持。让合作厂商们的开发、量产过程更安全高效,省时省力……

       工作原理

    晶尊微智能马桶着座模块是电容式感应模块,其原理是检测电容变化,和触摸按键的原理一样,它可以穿透一定厚度的绝缘物质来检测手指触摸、人体着座等。

    这个模块采用了三线接插件端子结构:VCC、OUT、GND,其中OUT引脚内置上拉电阻,高低电平输出,无着座时输出高电平,着座时输出低电平。简单的高低电平输出,让开发者在产品设计、使用上极为简便。

       选型指南

    智能马桶着座模块型号推荐:
    SC MODULE_V2C
    可根据产品检测厚度要求来选择!

       应用场景

    多场景解决方案:
    能够很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广泛应用于防水、防潮产品的控制面板中!
    【卫浴设备】
    智能马桶人体感应 | 浴室LED镜子灯 | 洗衣机 | 电动牙刷触摸按键
    【智能家电】
智能开关 | 智能门锁 | 油烟机档位调节 | 咖啡机触控面板 | 洗碗机模式切换
    【消费电子】
    断码液晶屏 | 音响设备 | 智能可穿戴设备 | 汽车中控系统
    【工业控制】
    仪器仪表操作界面 | 户外控制终端 | 医疗设备

    欢迎联系我们定制专属解决方案!

网友A:
    有完整的模块指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完整的模块指标吗

    有的,方便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发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