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层叠怎么重新排序

楼主(2025-04-2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设计一半想改层叠顺序,改了名字后有办法让它按名字重新排序吗

网友A:
    貌似没有吧,手动change一下布线层面不就好了。如果有这功能大佬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B:
    你说的是交换叠层吗? 比如第3层的所有cline/shape都和第4层的cline/shape交换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操作,同问答案 。

网友:
    目前我只想到用change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交换叠层吗? 比如第3层的所有cline/shape都和第4层的cline/shape交换一下。

不想change,只想改个名字,让他们自动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吧,手动change一下布线层面不就好了。如果有这功能大佬我也想知道一下

    层面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change比较麻烦。想问看看有没有办法改名字,自动排序

网友:
    那用sub-drawing的方式呢,导出然后再把该层面删除重新再添加到你所想要换到的第几层,最后再去叠层里面重新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