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导入 eco 后保留旧的走线

楼主(2025-04-21):
    如何在导入 eco 后保留旧的走线

网友:
    可以把信号线都锁定

网友A:
    不勾选 那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勾选 那个选项

    不勾选哪里?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期待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勾选 那个选项

ECO不勾选那个选项可以实现像ALLEGRO一样不掉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