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区域规则

楼主(2025-04-23):
区域规则对铜皮无效

网友:
有问题截图吗

网友:
    区域内没有赋值

楼主:
    发图就提示含有不良信息,我就把图片添加到附件里面去了

楼主:
    shape到cline的间距是固定的,不能随特殊区域规则变动吗,具体问题见附件

网友A:
    区域没加上规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域没加上规则吧‘

看去问题截图,规则我肯定都设置了,也比较熟悉设置规则,现在就是区域规则对SHAPE无效,我想确认下这个问题。

网友:
    因为整片铜皮涵盖了特殊区域内部和外部 所以遵循优先级更大的规则,你可以在特殊区域内补充一块铜皮 铜皮边框不超过特殊区域外框,即可遵循特殊区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