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pdf等输出,载流量,拼板,差分对更改线宽线距的功能

楼主(2025-04-24):
    在自己的menu文件代码里加上如下代码:
               axlCmdRegister("CreateCrossSection" 'DH_CreateCrossSectionMain ?cmdType "general")
                axlCmdRegister("DXFEXport" 'DH_FYFYAutoDxfOutput)
                axlCmdRegister("changediffwidthairgap" 'DH_ChangeDiffWidthAirgapMain)
                axlCmdRegister("quicksetlibpath" 'DH_FYQuickSetLibPath)
                axlCmdRegister("PDFEXport" 'DH_FYFYAutoPDFOutput)
                axlCmdRegister("symbolEXport" 'DH_FYFYAutosymbolOutput)
                axlCmdRegister("outputfile" 'DH_OutputFileMain)
                axlCmdRegister("CurrentCarryingCalculations" 'DH_CurrentCarryingCalculations)
                axlCmdRegister("quickpanelizationtools" 'DH_QuickPanelizationToolsForm ?cmdType "general")
    if(axlVersion('version) >= 17.2
                    then loadContext(strcat((axlGetVariable "allegro_install_root")  "/share/local/pcb/skill/FyEnhance64.cxt"))
                    else
                    loadContext(strcat((axlGetVariable "allegro_install_root")  "/share/local/pcb/skill/FyEnhance.cxt"))
      )

    把文件放在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下

    也可以去下载FanySkill该功能有集成。

    272.3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A:
    试了下修改差分对线宽线距的 好像没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修改差分对线宽线距的 好像没生效。

    可以用啊,我能用
    add_chinese_en程序是不是要调用add_chinese2这个文件放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啊,我能用
    add_chinese_en程序是不是要调用add_chinese2这个文件放在哪个目录下

    任意skill目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skill目录都可以。

    W- font not exist, please contact with the developer.
    W- error!

网友:
引用 楼主:
    W- font not exist, please contact with the developer.
    W- error!

    那是别的原因。大概率vc++组件没装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需要安装?凡亿集成的需要安装,你这个是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也几乎每天都会浏览这网站,经常能看到你,你可以换下头像?你头其实并不好看,很low的!!!希望 ...

    我觉得还好,可能是因为图片传后压缩不清晰,导致你对图片有什么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误解,有没有屏蔽你的方法?

    你应该问问管·理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需要安装?凡亿集成的需要安装,你这个是源码?

    不是源码,我这个就是把里面的一个cxt单独拧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源码,我这个就是把里面的一个cxt单独拧出来

    好的!!!!

网友(2025-11-19):
    怎么加载,不会用。能否发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