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后gerber后精度不对

楼主(2025-04-24):
    artwork输出是设置的为5 5,导入的时候是2 5,哪位遇到过啊

网友A:
    很奇怪的问题,一般设置好就不变了呀

网友B:
    下拉找到NC data,点进去设置精度

网友C:
    双击不可以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击不可以改吗

    可以改,以前是设置好了,导进来就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想找到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拉找到NC data,点进去设置精度

不是那个nc精度问题,是ARTWORK导出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问题,一般设置好就不变了呀

是啊,以前都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