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压包为啥变慢了?

楼主(2025-04-24):
    部分代码如下:
    ASM_Zip  = strcat(axlCurrentDesign() "_ASM.zip")

    winrar_asmzip1 = strcat("C:/winrar.exe a" " " ASM_Zip " " "adb.art")          ;生成ASM压缩命令
    winrar_asmzip2 = strcat("C:/winrar.exe a" " " ASM_Zip " " "adt.art")
    winrar_asmzip3 = strcat("C:/winrar.exe a" " " ASM_Zip " " "./*.pdf")

    shell(winrar_asmzip1)
    shell(winrar_asmzip2)
    shell(winrar_asmzip3)

    之前压包的时候,shell调用的cmd窗口都是刷刷刷就没了,压包很快,现在换了两个电脑上,都是压包变慢了,cmd黑色窗口会明显的出现停顿,为啥子,难道是电脑的原因?我笔记本固态+16g运行内存,显卡4g,也不差啊

网友A:
    在cmd直接运行一下,看看是winrar的问题还是调用shell慢的问题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md直接运行一下,看看是winrar的问题还是调用shell慢的问题

    试了一下,cmd里面压包很快,一闪而过,那就应该是shell慢的问题,大佬,这个有问题解决吗

网友A:
    axlRunBatchDBProgram
    ipcBatchProcess
    cdszip
    字打多了就发不出来了。你试试这几个。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RunBatchDBProgram
    ipcBatchProcess
    cdszip

    我试试,还想到一个办法,把所有步骤写成一个bat,省去she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试,还想到一个办法,把所有步骤写成一个bat,省去shell

    可以skill直接调用allegro的cdszip进行压缩,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skill直接调用allegro的cdszip进行压缩,

    大佬们  cdszip这些函数命令,是在哪些手册里面有写呀,doc文件夹里面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们  cdszip这些函数命令,是在哪些手册里面有写呀,doc文件夹里面没找到。。。

    不需要去找手册,help里全都有,直接搜。

    w_w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去找手册,help里全都有,直接搜。

    好的好的   搜到了

网友C:
    系统是win11吗,我自己的电脑最近也是变慢了,能卡很久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是win11吗,我自己的电脑最近也是变慢了,能卡很久

    win10和win11都是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去找手册,help里全都有,直接搜。

    大佬  我找了一下axlRunBatchDBProgram函数的使用方法,好像不能直接调用cdszip,找不到这个命令,cdszip.exe虽然能调用,但是怎么使用axlRunBatchDBProgram函数调用?试了几下,没搞定。。。

网友A:
    axlRunBatchDBProgram有很多例子吖。

    cmd里面能运行的都能用。

    w_w

网友C:
    axlRunBatchDBProgram(" " strcat("cdszip" " " "11.zip" " " "00.txt" ))

    w_w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找了一下axlRunBatchDBProgram函数的使用方法,好像不能直接调用cdszip,找不到这个命令,cdszip. ...

    我的
    1. axlRunBatchDBProgram("Compress" sprintf(nil "cdszip -b ./ -r -q -n zip \"%s.zip\" \"%s\"" x x) ?silent t ?noProgress t)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C:
    axlRunBatchDBProgram(" " strcat("cdszip" " " "11.zip" " " "00.txt" ))

    对  就是这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RunBatchDBProgram有很多例子吖。

    cmd里面能运行的都能用。

    是的   功能很强大  就是没找到cdszip的调用的格式

楼主:
    这个参数配置的格式在哪里找的呀  我在batchhelp和软件help里面,都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配置的格式在哪里找的呀  我在batchhelp和软件help里面,都没找到。。。

    直接把cdszip托到命令行可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cdszip托到命令行可以查看

    学到了学到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