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的耐压 是否超过就会损坏自恢复保险丝 (从来没去怎么考虑电阻的耐压...

楼主(2025-04-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回复说不良信息,有人处理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说不良信息,有人处理下吗

这里的60V是指落在器件两端的电压

网友:
    根据表格中的阻值数据,如果保险丝两端能加到100V,那其他器件也应该有几百伏电压了,保险丝重点是功率

网友:
    一般碳膜電阻耐壓200V , 金屬膜400V .
    你對零件的認知還差遠了, 根本是誤解定義和用途.

网友:
    从来没去怎么考虑电阻的耐压,觉得电阻的耐压是很高的,要更正过来!

有耐高壓的型號,但沒特別講、碳膜Carbon Film)貼片電阻大概就是這樣!

SMD Resistor Voltage Rating

网友B:
    这个耐压是指可以可靠熔断的额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耐压是指可以可靠熔断的额定电压。

    哥:能講一下額定電流Current Rating)和分斷能力Interrupting Rating)的區別嗎?

感恩!

网友C:
每天和狗哥学点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天和狗哥学点新知识

其實,我貼的是傳統保險絲的參數,我只是看到樓上那位哥的回覆,狀似賣保險)的高手,所以想向他請益一下!

    最近公司需要用到傳統一次式熔斷的保險絲,翻開規格書才發現,除了額定電流Rating Current)外,其他參數沒有一個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能講一下額定電流(Current Rating)和分斷能力(Interrupting Rating)的區別嗎?

    感恩!

额定电流是保险丝正常工作下允许的最大电流。
分断能力是指保险丝可以安全断开,且不发生破损时的最大能力。